316L不锈钢材料哪里能采购到?

楼主(2007-09-24):
以前买过,厂家称材质没问题。但在工作现场(有酸碱)生锈很厉害,实在影响设备的外观。

不知是材料的问题,还是我们买回来后要再做什么表面处理?

网友:

楼主您好! 所谓不锈钢的不生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同的条件,应选取不同材质的材料。您把工作环境说明一下,再探讨用什么材料吧。

楼主:

我们是在电镀车间,环境较恶劣。一般都说用304就可以。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加工上缺工序,尤其在焊接处特容易生锈。焊接用的是氩弧焊接。

网友:

焊接后应该酸洗钝化。

楼主:

听说有一种焊后表面涂一种油,我感觉是不是钝化膏之类的东西?

网友:

MQ-500,戴防腐手套操作,涂上去15分钟左右须用自来水冲洗干净。

网友:

316L不锈钢需要固溶处理才能具备良好的防锈能力,另外,316L不锈钢在机加工或焊接完成后需要做酸洗钝化处理,这样的防锈效果会更好。

网友A(2008-06-27):
我们工厂必须要符合316L,德标的管子,不知道哪里可以采购的到?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工厂必须要符合316L,德标的管子,不知道哪里可以采购的到?请指教

您要多大规格的呢?
据我所知的一些制管厂,所生产的管子受一定限制。
其实您上网一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