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扁铁折弯问题请教『急』

楼主(2007-09-24):
各位大虾,本人刚开始接触钣金,现想请教扁铁折弯时如何能够一次成形折成Z字形?请各位指教!

现有110T压力机一台,但不知道怎么设计折弯模具可以达到折弯要求?折弯模要是可以调节上下模位置的。

网友:

建议楼主将问题讲清楚,能够细化一下。

楼主:

加上图纸要求!

楼主:

看看图纸,看我这折弯模怎么设计比较好,多谢轩轩的回复!
有什么不清楚的还可以再问!

网友A:

一边定位压住,另一边给予一定压紧力,模具行程按需调节就ok

网友:

如果不是批量的话
用折边机折也很快的

网友:

孤独者说得有道理,看你的生产纲领。

网友:
办法很多啊

你可以用拍平摸  正反面各放快铁片  压出来

  还有就是做模
  可以根据厚度不同的材料来调节  比较方便

网友:

这样的工件,最简单、省力的方式是分两刀折,如果想一次成型,就要用专用的成型模了

网友:
如果Z字高度要求 是刚好两个板的厚度 我想问下楼上的大哥你怎么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边定位压住,另一边给予一定压紧力,模具行程按需调节就ok

你说的应是开模吧,超人已经说了方法,定位端固定住,另一端用导轨控制行程,基准面调节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