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钣金件是否能一次成形?---[请教,附图纸]

楼主(2007-09-24):
对不起,各位,我不知道如何让我的帖子置顶,只好重新发了。希望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我有一张图,应该属于钣金件,如果做模具是否能一次成型,如果不用模具,有什么方法做到,请各位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做模具的哦几不知道
但直接用折边机者应该是可以折出来的

网友:

用模具一次成型没问题
如果只是做样板,就搞个简易的拉伸模就够了,其余的工序就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

网友(2009-07-18):
不麻烦啊,直接拉伸冲孔就可以啦,

网友:
高手,出来瞧瞧啊

网友:
同意4楼说法

网友:
也不整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