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和20Cr哪个更适合氮化处理

楼主(2007-09-24):
各位热处理高手,对于40Cr和20Cr来说,哪个更适合进行渗氮处理呢?或者说哪个在处理后可以获得更高的表面硬度?

网友:

20Cr渗碳
40Cr渗氮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提
去看看资料吧

网友:

20Cr属底碳钢,一般采取渗碳处理,
40Cr经氮化处理后可获得较高的表面硬度.

网友:

氮化层必须附着在有一定心部硬度的材料上,40Cr可预先调质处理以获得心部硬度,而20Cr属低碳钢,无法调质处理,20Cr渗碳淬火处理即可获得较高的表面硬度,也可获得35-40HRC左右的心部硬度,所以20Cr一般就不氮化了。

网友(2007-11-29):
版主:对于渗氮材料我是个盲人,可恰有一产品要求渗氮,且保证重量.坛子我看了不少关于渗氮的文章,到底是40Cr、40CrNiMoA好还是38CrMoAl好呢?

网友:
40Cr属于低淬透性调质钢(31-55HRC),
40Cr齿轮、渗氮77-78HRA,493-525HV

40CrNiMoA属于高淬透性调质钢(27-55HRC),
40CrNiMoA曲轴、渗氮HRN30>=68

38CrMoAl属于典型的渗氮钢(1100--1200HV,相当67-72H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