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流量控制阀实现出水温度及流量稳定的功能---请教

楼主(2007-09-24):
想通过不同温度水的混合实现温度稳定流量稳定的功能。

详见图及说明。

想了解一下温度传感器控制流量控制阀实现的精度是多少/

我的精度能实现吗?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的,采用PID就可是实现的。
一个做为流量控制器,另外一个做温度器。。。
两个阀门自控即可

网友:
这个精度主要取决于您的传感器和流量控制阀的精度,在这个精度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流量控制阀采用比例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