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加工中心偶尔出现报警---[请教]

楼主(2007-09-24):
我现在的加工中心偶尔出现报警,447,时有时无啊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谢谢

楼主:

447 Y轴硬断线报警.有光栅尺的

楼主:

有一台龙门加工中心,Y轴经常发生447硬件检测分离型编码器断线报警.把机床电源关掉十分钟后再开机,报警消除,再运行一段时间(时间不确定),又会发生报警.此机床Y轴行程2800mm,三轴都装有海德汉光栅尺.请指点一下是什么出了问题?
对于Y轴447报警,对于光栅尺我检查过连线,也对光栅尺用酒精进行清洁.原来是4个小时左右报警一次,弄过后有连续48小时没报警,现在又出来了!

网友:

和我那边得一台FANUC OI-TC系统得车床一样,我的也是报447 硬件检测X轴分离型检测器线断,大概50分钟一次,把编码器输出线连接端子紧固了1遍好些,8小时报一次,头疼啊,下次我准备把编码器到放大模块的信号线换了试试。

网友:
很明显线头松动,老化,换了

网友:
楼上

楼上说的线头松动很有道理,

网友:
447 硬件检测轴分离型检测器线断!指的是光栅尺的信号反馈不回来,不是线松动就是光栅尺脏了!
1。先检查插头的线焊点有没有虚脱松动,线松动
2。你把光栅接口板X轴换一个接口看看,情况会不会好点!接口板接触不好!
SYSTEM—FSSB—AXIS—X(M1)数值修改!
JF101-JF104改到相应的位置!

网友(2007-12-09):
确认硬件连线有没有问题,如果防护不好的话,受潮会导致焊点氧化甚至断线.
还有尺子的清洁问题.
还有静,动尺的安装精度,间隙,平行.注意检查.至于系统上的接口一般不会有问题,那里的防护是比较好的,而且也不会来回拉扯.

网友:
清洁
看接头铜有氧化现象?
对这个报警轴做,8小时实时检测,看电流的情况
再找电路版的情况
要去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