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个孔怎么加工---[请教]

楼主(2007-09-24):
我有一块法兰,要在此法兰上打4个8度的斜孔,且此法兰是与水平法兰成8度装配

网友:

垫一个楔型块夹具,应该可以加工吧?

网友:

把图纸传上来看看

网友:

编制工艺还得了解你零件所需的精度和批量,笼统说做工装保证和铣床上(调整铣头角度)都可行。

楼主:
我怎么图纸传不上来啊
系统说太大了

楼主:
怎么弄才能上传啊
还有压缩文件有没有分割软件的啊

网友:
自己画一个简图,把尺寸标注清晰就可以了。而且易读。

网友:
应该不成什么问题的

网友:
就是啊加锲铁再加工,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公司有万铣,分度头吗,分度头压在万铣上,万铣头扳8度角,钻孔,然后摇分度头旋转90度再钻,旋转180度钻,旋转270度钻。

网友:
做一个可以旋转的工装不就可以了

楼主:
这是所要加工的草图

网友:
批量大用工装,只有几件的话,先用铣床锣出一个平面,再用钻床钻

网友:
诸位好:
     看啦大家的帖子就单加工这个工件来说,说的都有道理,但大家要考虑一个问题,法兰和法兰之间的连接要靠密封填料来做到,而这位朋友提出的要倾斜8度连接,那必然照成密封填料的不均匀,这样在压力大的情况,就会把接口的填料挤压出去,而使管道泄漏,就楼主提出的8度连接,可不可以考虑在管口做成8度的斜口,这样加工也好加工,密封起来也好做,楼主我的建议如何。

楼主:
谢谢冬季的风的建议,如果还没装好设备是可以这样考虑的,但是我这块与平面垂直的法兰已经安装在设备上的是动不得的

网友:
你好:
    垂直的法兰是固定的,你装的不是活动的吗?加工活动的那块法兰呀。

网友:
你好:
    加工一块这样的法兰。见图纸

楼主:
这样错位加工,好像密封性能不行啊,而且螺栓的安装也不是很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说的是那个面的密封那?法兰和管路应该是焊接的,法兰和法兰是平面对接怎么会有密封不好的是情发生那?只有你说的那种8度连接才会出现密封填料不均匀,出现泄漏的事情,请你在考虑一下。

楼主:
我中间那填料是一块PP材料做的。而不是柔性填料,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出现泄漏啊
我看是有可能是要泄漏的,因为他的压缩性能不是很好啊

楼主(2007-11-07):
照着11楼楼主说的那样终于做好了
谢谢大家点子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