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孔径偏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7-09-24):
向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装刀片的内冷钻头直径17出现孔径偏大的现象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总是搅屑,如何处理呢?谢谢啦!

网友:
偏大多少啊?

网友:
1,切削用量的选择(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选择,包括刀片材料)
2,钻杆是否有变形(或弯曲)

网友:
工艺系统的刚度有很大的影响
1.刀杆刚度
2.装夹
3.机床回转等都可能会有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干了几个月了,没有问题,只是最近这些天,部分孔有偏大的现象,不是全部。
    操作者说是铁屑搞的鬼,但是为什么前一阶段没有暴露呢!?
    回答楼上:最大达到17.5(用卡尺测);钻杆没有变形,工件材质我忘记了,明天抄一个来;装夹没有问题的,刀杆刚度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孔深在40左右。

网友:
如果切削参数没有改变,可能是浅孔钻刀杆变形。浅孔钻刀杆是有一定寿命的。

网友:
刀具的对称度,刀杆跳动对孔直径都有影响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应该是刀具跳动过大

网友:
刀具跳动,
工件和刀具装夹跳动,
刀头的磨损

等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同意以上的说法.

网友:
鄙人认为是,孔过深或刀杆变形过大引起的

网友:
检查一下刀具的跳动

有没可能是积屑瘤?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的留言!这几日有事没来论坛。
我这个工件的材质是S355 J2H。
既然是做了一段时间才发生的现象,看来问题应该出在刀具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