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及固体润滑涂层在机械工业的应用

楼主(2007-09-25):
关键词:  固体润滑   干膜润滑   WS2

.固体润滑概念

    固体润滑材料是一类概念上与传统润滑材料(润滑油、脂)完全不同的新型润滑材料,利用固体粉末、薄膜或某些整体材料来减少两承载表面间的摩擦磨损作用。在固体润滑过程中,固体润滑剂和周围介质要与摩擦表面发生物理、化学反应生成固体润滑膜,降低磨擦磨损。与传统润滑材料在摩擦界面上形成某种形式的流体或半流体膜而起到有效的润滑作用相对应,固体润滑材料则主要是依靠材料本身或其转移膜的低剪切特性而具有优良的抗磨和减磨的作用。通常固体润滑材料是以粉末、薄膜、涂敷层或整体材料的形式使用。fficeffice" />

作为一类新型润滑材料,固体润滑材料在性能上极大地突破了传统材料的使用极限,这就为解决现代军工高技术机械急需解决的超低温、超高真空、强辐射、高速高负载、特殊介质等典型特殊工况条件下的摩擦磨损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同时也为提高军工机械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比尔安达WS2干膜润滑技术来源于美国NASA使用的航空干膜技术,在固体润滑领域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

! }$ o/ y; l ]' h/ ~$ s

.固体润剂的基本性能

. C+ k x8 }' @

    (1)与基材表面能牢固地附着,有保护表面功能

(2)抗剪强度较低 这样才能使摩擦副的摩擦系数小,功率损耗低,温度上升小。而且其抗剪强度应在宽温度范围内不发生变化,使其应用领域较广。

3)稳定性好,包括物理热稳定,化学热稳定和时效稳定。

4)固体润滑剂有较高的承载能力

     下面是几种固体润滑剂的使用方法:
    (1)作成整体零件使用某些工程塑料

如聚四氟乙烯等擦系数较低、成形加工性和化学稳定性好、抗冲击能力强的材料,可以制成整体零部件,若采用环璃纤维、金属纤维、石墨纤维、硼纤维等对这些塑料增强,综合性能更好,使用得较多的有齿轮、轴承、导轨、凸轮、滚动轴承保持架等。

, [* L0 y% u ?& g

2)作成各种覆盖膜来使用

- { I- {/ P/ M

通过物理方法将固体润滑剂施加到摩擦界面或表面,使之成为具有一定自润滑性能的干膜,这是较常用的方法之一。成膜的方法很多,有溅射、电泳沉积、等离子喷镀、离子镀、电镀、粘结剂粘结、化学生成、挤压、浸渍、滚涂等方法来成膜。

3)制成复合或组合材料使用

我们比较常见的有镶嵌石墨、二硫化钼(MoS2)的固体润滑轴承、导轨等。

4)作为固体润滑粉末添加剂使用 将固体润滑粉末(如MoS2)以适量添加到润滑油或润滑脂中,可提高润滑油脂的承载能力及改善边办润滑状态等,如MoS2油剂、MoS2油膏等。

    三.精密机械中对固体润滑涂层的苛刻要求

 J

        在高真空设备和激光应用、射线幅射、绝对无尘室、高温、低温等条件下的机械部件,传统的润滑技术和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日益严格的环保和技术要求,只能用软金属或固体润滑剂。WS2及其固体润滑系列涂层以优越的技术性能、可操作性,成为最佳的技术解决方案之一。

1.低温机械部件的润滑  如液氮冷冻机中的轴承。

    2.高真空中机械部件的润滑 在超高真空设备中运转的机械部件,需用蒸发性极小的润滑剂。必须使用固体润滑材料。

3.高温下的机械润滑  一般石油系润滑油最高用到ffice:smarttags" />250,合成系润滑油最高用到350,而WS2干膜能用到650

4.过电状态下的润滑  电厂的开关、接触开关等带电摩擦部件的干润滑,摩擦磨损易导致放电电流和电弧火花的影响,适当的润滑可使离线率降低而防止电弧火花。电触点的润滑主要有石墨或石墨复合材料,典型的案例:西门子高压开关触头系统的双石墨处理工艺。

5.洁净条件的机械润滑  航天工程、原子、半导体、精密测量、医疗等工业,需要无尘或绝对无尘室条件,特别是半导体元件的高密度化而要求生产过程的清净度大大提高,因而要求所用润滑剂低蒸发低尘化,如回流焊机的润滑。

6.水下机械的润滑 克服水中不能加油和磨损的难题。

! G! o T v

网友:

是原材料还表面处理?
请举例;某一零件的机械加工工艺流程

网友:

很好很好,出于职业的习惯,本人对:“5.洁净条件的机械润滑”很感兴趣,请楼主举些例子深入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申请‘固体润滑’版主”的话:
虽然,从润滑材料的角度,固体润滑是应归属于机械油品;但我们更多的是从表面处理技术、表面工程的角度看固体润滑,并不仅仅指普通的固体润滑材料如石黑、二硫化钼,从国内外的成熟技术和工业化程度来看,也着重于技术、工艺,包括烧结/粘结、电泳、喷涂、离子镀膜、物理/化学气相沉积等等,是一个较系统的工程学科。欢迎共同交流、探讨。

    WS2正是作为金属表面处理技术引进到中国的,它属于固体润滑材料的范畴,是一项高科技成果,来源于美国NASA的航空干膜润滑技术。WS2技术使用独特的射频溅射离子镀膜工艺,该润滑剂能与任何金属或树脂立即牢固结合,膜厚仅0.5微米。膜最高承载可达到10万帕斯卡,化学性能稳定、无毒,可镀基材适用于铁、钢、铝、铜、不锈钢、合金钢等各种金属。

    “洁静条件下的机械润滑”:是指不能加普通润滑油/剂、需要“无油润滑”的场合,如以下各种不能加油的场合:
    ● 航天工程、原子、半导体、精密测量、医疗等工业,需要无尘或绝对无尘室条件,特别是半导体元件的高密度化而要求生产过程的清净度大大提高,因而要求所用润滑剂低蒸发低尘化,如回流焊机的润滑。
    ● 加油会污染产品的场合,如纺织机、高速印刷机、烟草机、医疗器械等。
    ● 注塑生产中如车灯、化妆品包装、装饰件等模具,加油导致“脏”的问题,不良品居高不下,需要无油润滑。
    等等。

网友:
楼主您好!
谢谢您的解答。我们食品饮料工程中,常常会使用一些比较常规的部件,如:饮料调配储罐需要搅拌,这就用得上减速机。我就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事故,减速机油封失效,导致其牙箱的润滑油顺着搅拌轴流进了罐里,导致几十吨的饮料报废。
请问您的这项技术,能够使用到减速机这类的设备当中吗?成本几何?

网友:
能够使用WS2技术对现行的普通进行改造吗?

楼主您好!
我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买回普通的减速机,能够使用您推介的WS2技术进行改造吗?

楼主:
“憨老马”:您好!
    对于普通的减速机,WS2技术是不可能应用的,一是成本,二是配合,需要重新设计无油润滑机。但是食品机械中好许多零件是可以使用WS2的,如原来使用进口食品级润滑油的地方。
    由于WS2本身的成本较高,因而我们倾向于应用在精密、附加值高的场合。

网友:
高山下的小生您好!
但是这些减速机我们是用在饮料储罐上带动搅拌的,当这个减速机发生漏油的时候,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轻者浪费几十吨的饮品,重者是如果当时没发现的话,让含有油污的饮料流出市场,卖到消费者手里,那时候就不是金钱的问题了,企业还能不能生存还是一个疑问了。
十几年前我在搞饮料的时候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最近还有我们用户在不断地问我们,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我这个问题附加值够高吗?
上传一个储罐的图纸。

楼主:
“憨老马”:您好!
    很高兴得到您的回复,我们十分愿意作为课题来研究这个问题。我的邮箱:ws2xu@yahoo.com.cn

网友:
高山下的小生:您好!
我的邮箱:leewg@tom.com

但是关于技术问题,还是在社区里讨论比较好!
以上我讲到的减速机,我们基本使用SEW品牌的。

楼主:
“憨老马”:您好!
     对于这种减速机,单纯用WS2技术改造成无油机,是不现实的。
     但是如您所说的问题,我认为倾向于生产质量事故来看更恰当些。从设备管理的角度,特别是生产线上的设备,根据减速机的使用寿命、或是关键零部件的使用寿命,实行严格的设备维护、更新制度,做好平时巡检,定期更换、维护维修。这样的事故一定可以避免;当然,选用优质的减速机设备,以提高和延长设备的维修维护的周期,也是提高效率的一个途径。

网友:
谢谢您宝贵的意见!

楼主:
但WS2可以减少磨损、延长使用寿命。举一个案例:某生产污水处理设备的公司,经评估采用了这样的方案:把污水处理设备中的轴承(轴承选用国产名牌)全部使用WS2镀膜处理,虽然成本提高了,但由于轴承的使用寿命可从原来的一年提高到二年以上,节约了售后服务的费用,而这项费用远远高于增加WS2的成本。
WS2的优点及效益
● 解决问题:降低摩擦系数,减少磨损、咬合等。
● 克服或减少机械润滑问题,提高机械的工作效率及使用寿命。
● 能消除或减少由摩擦、摩损等引起的许多设备维修、维护问题。
● 保持零件尺寸不变,涂层厚度仅0.5微米。
● 标准载荷达100,000PSI(或与基材的承载能力相同)。
● 操作温度范围广,从-273℃到650℃。
● 稳定、无毒、无腐蚀性、不溶于其它溶剂,其良好的兼容性也提高了所有与其同存油类的性能。
● 物体表面可达100%润滑,摩擦系数可减至0.030。

楼主:
WS2及固体润滑技术在汽车工业中的应用(1)

除了减少磨擦和降低磨损以外,WS2还具有许多其他的优点,这要取决于所应用的场所。一般地说,它可以改善产品的质量,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消除或减少昂贵的维护和维修问题。比如在塑料工业中WS2用于处理注塑成型模具以减少粘接现象和提高产量;汽车工业中使用WS2来润滑不同的零件,如活塞环和轴承,以减少摩擦和磨损;机器人工业中用WS2来处理轴承和套筒,以延长这些重复运动易磨损部件的使用寿命;在重工业及机械工业中也用WS2来处理各式钻头、铣刀等工具(WS2+PVD的复合镀层工具,被称为“黄金工具”)。

活塞环是汽车发动机的关键零件,在高温、高压、高速和润滑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工作,尤其是第一道环的工作条件最为恶劣。因此,活塞环一直是发动机上使用寿命最短的零件。活塞环工作时受到气缸中高温高压燃气的作用,温度很高(第一道环温度高达600K),同时在气缸内随活塞一起作高速运动,加上高温下机油容易变质,使活塞环的润滑条件变坏,难以保证良好的润滑,因而磨损严重。目前用合金铸铁(在优质灰铸铁中加入少量铜、铬、钼等合金元素),第一道环镀铬,其余环一般镀锡或磷化。目前国内最好的是从美、德等国家引进的二硫化钼工艺,主要有喷涂法、电泳法等。但由于二硫化钼不能承受高温,镀层容易分解、脱落,制约了活塞环产品性能的提高。
如果采用WS2干膜润滑涂层,则可解决磨损和高温润滑问题。

楼主:
WS2及固体润滑技术在汽车工业中的应用(2)

除了减少磨擦和降低磨损以外,WS2还具有许多其他的优点,这要取决于所应用的场所。一般地说,它可以改善产品的质量,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消除或减少昂贵的维护和维修问题。

汽车发动机的主轴承、杆轴承、轮轴,变速箱齿轮、轮轴:

1.WS2有利于延长寿命
(1)薄膜仅0.5微米,不会给零件带来任何外形上的变化。
(2)薄膜含极细微孔,与润滑油有亲和力,因此确保在齿轮表面上总是有一个润滑层(WS2和润滑油)。
(3)WS2可忍受650℃的高温。WS2呈化学惰性,并不与金属基材发生反应。
(4)WS2有非常低的摩擦系数,因此在变速箱中因摩擦产生的热减少了许多。
(5)齿轮变换时所需要的力将减少,在操作时更加快速和平滑。
(6)WS2延缓了齿轮表面微坑现象的出现

2.

客户提供之轴承

经WS2处理后的性能测试报告

应用                  电机轴承
背景描述        在电机滚针轴承的深度传动运行中,发动机的任何故障可导致轴承的严重超载,这将引起支架(外壳)中外环轴的扭转而移位,从而引起轴承破损。本测试是用WS2技术处理此轴承,做性能对比测试。

轴承                  带有保持架、滚针的高强度轴承
尺寸                  外轴直径              1-3/8”
                        轴直径                1-1/16”
                       滚针直径                5/32”
材料                  52100钢
转速                  5000RPM
达到破损之前的运行时间        204小时
临时超载                 6000磅冲击
润滑                       50 : 1(气/油混合物)

实验结果
未使用WS2处理的轴承在超载和摩擦力的作用下,其温度升至1200~1500F,从而引起组件红热,然后轴承破损、报废。

若轴承表面和内部均以WS2为润滑涂层,轴承运行时温度仅达500F 左右,在超载2.5分钟后也未发现碎裂及金属疲劳现象。
(注:超载测试2.5分钟是ASTM(美国材料实验协会)标准中规定的测试方法)。

当运转204小时后,轴承ROCKWELL硬度从62RC降至52~54RC,但并不影响轴承的再次使用(注:轴承在高温时硬度稍有下降属正常现象)。另一个显著的区别是,经过WS2处理后的轴承抗疲劳强度增强,在连续运行204小时后不会有疲劳现象;而未经WS2处理的轴承在运行100小时后,已出现可看到的破裂现象,运行200至250小时,轴承则已完全破损。

楼主:
WS2及固体润滑涂层技术系列——Everlube®固体润滑膜

Everlube固体润滑膜在国外,在包括航空航天、军事工业、汽车业和医疗行业的各种市场中广受青睐。具有非常优异的耐磨性、极好的耐腐蚀性能和化学稳定性,其系列包括6102G、620/620C、6108、Lube Lok® 5306等。典型应用:轴承、齿轮、齿条、凸轮、阀门配件、紧固件、医疗仪器。
Everlube膜(涂层)的附着力极强,改善螺丝扭距,提高零件表面的负荷能力,其优异的低摩擦系数可以减少磨损、提高使用寿命。广泛应用于各种紧固件、扣件。
Everlube Products其所设计的涂层和干燥胶膜润滑剂广泛符合各种工业和军事规格等的零部件的性能需求,成为ASTM标准和全球工业化标准。不但使用在我们的家中, 汽车上和工作地点中的各种设备,更应用于航空,铁路和武器装备,提高了不计其数使用于日常生活,工业和军事的的产品, 设备和部件的性能。

楼主:
几种常用的Everlube型号

Everlube620C技术性能
           符合美国军事标准的MoS2固体润滑涂层

产品描述
Everlube 620C是热固化的以MoS2为基本成分,并且含有有机粘结剂的固体润滑剂。Everlube 620C可提供非常好的使用寿命,耐磨损性能佳,在高负荷应用场合中表现得尤为出色。
Everlube 620C 符合MIL-L-8937D, MIL-L-46010E Ty 1军事标准,并满足AS-5272 Ty. 1的要求. Everlube 620C在包括航空航天和医疗行业的各种市场中广受青睐。

特点/优点不含铅成分
极好的使用寿命和化学稳定性
良好的耐磨损性能               适用于高负荷应用场合
市场                                   典型应用
航天航空/军事                  轴承、齿轮、齿条、凸轮
医药行业                       医疗仪器无油润滑
机械行业                       水力配件&阀门配件
                               密封,夹具和联结件
典型的功能属性
ASTM测试方法                测试值
耐腐蚀性        ASTM B117        < 240 hrs. @ 5%盐雾喷洒
抗磨损性能        ASTM D4060        好
摩擦系数        ASTM D2714        0.02 - 0.04

楼主:
几种常用的Everlube型号

Everlube6102G技术性能
         含有PTFE(聚四氟乙烯)的固体薄膜润滑剂

产品描述
Everlube 6102G是热固化的,含有聚四氟乙烯和二硫化钼及高分子酚粘接剂的固体润滑剂。在紧固件产品中可以改善扭矩与压力的关系,可使紧固件承受更高的负荷,更不易松动。 Everlube 6102G在包括汽车业和医疗行业的各种市场中广受青睐。
特点/优点
非常优异的耐磨性
通过医疗行业ISO 10993生物兼容性测试
外观色泽良好
可加工各种形状的产品
极好的耐腐蚀性能和化学稳定性
市场          典型应用
汽车行业                        各式紧固件
医疗行业                        外科器械
金属零件                        轴、铸件和冲压件
紧固件                          弹簧、线圈和钳子
典型的功能属性
ASTM测试方法        测试值
耐腐蚀性           ASTM B117  600小时5%中性盐雾喷洒
抗磨损性能           ASTM D4060 良好
摩擦系数           ASTM D2714 0.06 - 0.08

楼主:
响应“中国制造”趋势,配合出口制造商抢订单

WS2和Everlube 固体(干膜)润滑涂层(coating),由于在国外作为标准工艺应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采购向中国的转移、或是外资在中国设厂(返销出口),会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而随着国内制造业、工业产品的升级换代,在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应用新技术、新工艺,也是一种必然选择。

WS2及固体润滑涂层在普通工业品中的应用案例:
(1)渔具上的渔线轮,其轮轴、齿轮采用WS2处理,以降低噪音、延长使用寿命,目前产品全部出口;
(2)自行车中的玉押、珠碗;
(2)门锁五金件。
   等等

楼主:
WS2在汽车空调压缩机中的突破

WS2在国产汽车空调压缩机中的成功试验和应用,打破了技术壁垒。除了斜盘式可变排量压缩机,在涡旋式压缩机中同样存在需提高部件耐磨性的问题。

有兴趣者请参考文章详细介绍:http://www.autoinfo.gov.cn/autoi ... 191043674459518.htm

WS2主页:http://www.ws2.com.cn

楼主(2007-12-03):
固体润滑技术的应用推广

自己顶起来!
作为高科技固体润滑技术工业化推广的领跑者,我们跟据国内的客户需求,不断引进、开发新的涂层技术,为国内企业开发新产品和国外客户的本地化生产采购提供了便利,降低了成本。
例如:WS2在车灯镜面模具的应用,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镜面脱模问题;WS2增强型耐磨涂层在汽车空压机中的推广应用,有望打破日本厂商的技术专利和壁垒,为国内厂家生产新一代产品提供了技术条件。

楼主(2008-01-12):
WS2固体润滑技术的应用推广

例如,高压灌注机是携带方便、结构简单的灌注专业防水堵漏新机种,深受用户欢迎。其中的活塞杆及衬套运动副,容易磨损。采用新工艺延长零件的使用寿命,是生产厂商急需突破的技术问题。我们的方案是:活塞杆采用WS2-D硬质涂层,衬套采用WS2-1固体润滑涂层。使运动副具有自润滑功能且耐磨,是原来使用寿命的2倍以上,受到了用户的好评。
又如在斜盘式高压清洗机中,普通的轴承片磨损很快,维修成本高。而用WS2涂层,可望解决这一问题。

楼主:
纵观WS2及其固体润滑技术在国内机械和汽车工业的应用,都是以出口和跨国公司全球采购为主,鲜有在国产机械总成上的应用,最典型的是汽车配件,

楼主(2008-02-24):
汽车配件做固体润滑涂层处理的较多,但目前几乎所有做处理的零件都是用于出口的,鲜有直接在国内的应用。

楼主(2008-06-24):
  WS2及固体润滑涂层,在汽车工业中除了应用在发动机系统的重要部件如活塞环之外,还经常应用在以下的系统和部件中:
        1、门锁系统 汽车锁系统在轿车零部件系统中,是集工艺性、装饰性、安全性为一体的特殊部件,现代汽车锁市场的走向要求车锁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棘轮、棘爪等关键零件上使用固体润滑涂层,以减少摩擦、提供长寿命无油润滑,提高耐腐蚀性能,并降低门锁机构动作时的噪音。适用或推荐型号:Everlube 6102G
        2、座骑系统 座骑调整轨、调节杆,高级轿车的安全带锁、扣和回位夹,紧固件。以减少磨损、降低噪音(达到安静操作),改善运动部件的可靠性,提高耐腐蚀性能。推荐型号:Everlube 620C或6102G
        3、电器系统部件 起动器、交流电机等的转轴、花键轴。无油润滑改善冷起动性能,并减少磨损、提高使用寿命。推荐型号:WS2
        4、底盘系统 底盘中的紧固件,以隔离和避免噪声和震动的传递,防止紧固件的腐蚀,承受-40℃~150℃低高温的周期腐蚀。推荐型号:Everlube 6102G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汽车零部件全球采购进入中国和国内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档次,WS2及其系列固体润滑涂层一定会受到行业内有识之士的青睐。

楼主(2009-02-06):
在过去的2008年,随着神七上天,“固体润滑”的概念才被更多的大众所了解。

WS2及固体润滑系列(涂层)技术,也受到了有些国内研究机构的关注。

网友(2009-08-10):
干膜润滑用PTFE是比较成熟的,WS2的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