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XLt-898型合金分析仪

楼主(2007-09-25):
本人曾经在以下地址发帖,http://bbs.cmiw.cn/forums/192741/ShowPost.aspx#192741,咨询光谱仪的问题,但原来供应商拿来的,是t-898型合金分析仪,其检测方法和结果如图。

, K. i l9 K: O

首先我摘录此仪器的说明书,简要介绍一下:

 }

产品型号: XLt-898型 所属类别: 分析仪器

技术规格工作原理:
采用X射线荧光(XRF)技术进行多元素分析探测器;
高性能、高分辨率Si-Pin X射线探测器;
Peltier效应半导体制冷硬件系统;
日立SH-4 CPU ASICS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
显 示 器 带背光的视频图形阵列(VGA)触摸屏LED 分析范围 从22号元素钛(Ti)到83号元素铋(Bi)中,21个标准合金成分元素。非标准元素亦可能分析;

工作模式
(1)合金牌号鉴别与成分分析模式
(2)标识匹配鉴别模式
(3)超级成分分析模式
(4)是/非鉴别模式数据存储 最多3000个测量数据及其X射线谱图

分析范围
激 励 源 X射线管分析元素 Ti V Cr Mn Fe Co Ni Cu Zn Zr Nb Mo Sn Hf Ta W Re Pb Bi

应用范围 各种高低合金钢、不锈钢、工具钢、铬/钼钢、镍合金、钴合金、镍/钴耐热合金、钛合金、铜合金、青铜、锌合金、钨合金等;

可通过对其它合金元素的测定,实现对铝、镁轻合金的牌号鉴定.

-------------------------------------------------------------------

大家可以从图上显示的数据中看到,当检测时间为12.4秒时,所有数据都在合格范围之内,但是其误差值就比较大(如Ni=0.49)。

经过咨询仪器的供应商,适当延长检测时间,当延长到29秒时,所显示Ni的含量已经降到8以下,误差值就小了很多(如Ni=0.1),总体来说就不及格了。

故此,材料的供应商也就不能凭此仪器来确认他的材料是合格的。

1 n T9 i2 t( v w3 h

有用过此仪器的社友么?谈谈对它的看法,毕竟几十万的玩意哦!

网友:

回李老师:

正如您所说   故此,材料的供应商也就不能凭此仪器来确认他的材料是合格的。

完全正确

目前此种仪器没有国标 就是说测量的结果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就算他仪器测的再准 那也只是一家之言

有法律效力的检测结果只有有国家资质证明的检测单位才能出

建议李老师到相关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出结果 那跟产家也能理直气壮的理论了

网友:

至于仪器  便携式的价高但精密度仍低于落地式的  就跟笔记本跟台式机的比较

而且分析仪器一般属于精密仪器  使用场合的环境 工作条件都有所要求的

随着科学发展 分析仪器的测量精度有所提高 在实验室的分析结果都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arc8000

我们厂要买的arc8000(货到10月才能到,所以还没有接触到该仪器),原理跟上述仪器差不多吧,都是做金属元素分析的.但看了帖之后,我觉得也就那样,精度问题只是相对而言,既然没有什么标准可对照,不知道我们厂买了之后会怎么样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厂是做什么的?

买仪器的目的?

如果是自己用的  不是专门的检测部门就没问题啊

网友:
回复 卓信

我们厂是做锻件的,不是专门的检测部门,是自己用来检测产品是否合格,现在客户都需要这种检测,每次我们厂拿到外面测下,费用不少,,所以老板一火买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