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片上打满孔---求助

楼主(2007-09-25):
本人想在多片0.05mm厚,10mm宽,500mm长的紫铜片上打满孔径为0.3mm的孔,孔中心间距为0.8mm,请问那种加工方式比较合适,那里可以加工?

网友:

孔多是多少?
产品能发个图纸上来吗?

利用冲压加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激光加工用时超不过1分钟

楼主:

我问过其他一些人,说冲压加工很难做,主要是孔与孔之间的间隙太小了,你们那能加工吗?图纸见附件.整个铜片上都要打孔.

楼主:

因为我需要加工多片,当多片叠加在一起加工时,不知激光一次可以打多深,另外,激光加工的费用如何?一般按什么收费?

楼主:

不好意思,开始尺寸说错了,以图纸为准.若加工实在太难,孔间距也可放大为0.6mm.不知用数控钻床加工是否可行?

楼主:

不好意思,开始尺寸说错了,以图纸为准.若加工实在太难,孔中心间距也可放大为0.6mm.不知用数控钻床加工是否可行?

网友:

做个夹具,用台钻就可以加工了.精度靠夹具保证,而且费用低.

网友:
可以用激光加工,然后用超声波去毛刺。

网友:
我也对冲压有一点了解,这个我想是不能用冲压解决,一个是厚度太小,再一个就像上面说的是间隙太小了,有谁有更好的办法吗?大家来分享一下

网友:
激光加工好像是按长度计算价钱的

网友:
用台钻可以加工

楼主可以做一个模板,把模板和铜片固定后加工,时间要长一些,

我们这里用台钻在不锈钢做过间距1mm,孔径0.2-0.3mm的板子,

网友:
可以采用数控钻床加工,把铜板包在两块厚一点的板中间,然后加工,钻床的主轴转速必须大于12.5万转/分,这方面的我们遇到很多

网友:
可以多片叠加,用钻模,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个人觉得用机械加工有些问题,0.05厚,不太好办吧。用冲压是可以的,间隙没问题。
顺便问一下知道的大侠:激光穿孔的加工范围,直径范围,厚度等,谢谢。

网友:
激光加工的成本大概10多块钱一米,本人觉得激光加工最合适,速度快又准。用台钻就容易出错了,虽然也能做出来,但速度慢且钻0.3的孔对钻床主轴是一种考验,要求主轴跳动非常小,且要高速。如果要用钻孔的话,考虑一下用高速雕铣机吧。上面的大哥说用冲压,小弟看不出此件零件用冲压的可行性。

网友:
如批量大的话,采用数控钻床加工是经济性较佳的解决手段,目前,这种行业里面的加工价格大略为1.8元/千孔,并且0.3的孔也能加工,我们曾经在1mm厚的不锈钢上钻过0.12的孔;该机床的定位精度在0.01以内,重复精度为0.005,应该能满足楼主的需求。

网友:
估计要用激光加工,普通钻床怕是不行的

网友:
同意激光切割加工,但个人觉得有一定难度。孔径,间距较小,可能对切割头及功率等会有较细结的要求。我对激光切割只有一些表面认识。有哪位专家们详述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可以采用电火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