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0Cr轴的防锈方法

楼主(2007-09-25):
我公司现有搅拌设备中的轴材质为40Cr,工作情况为转速1500转/分,总长2米,介质为糨糊(即淀粉和水的混合物,还有少量烧碱),我考虑采用镀铬的方法来防锈,但有一个问题不能确定,就是到底是镀硬铬还是镀装饰铬,镀装饰铬我担心由于长时间高速旋转,糨糊和轴相互作用,装饰铬是否能行呢,还是要镀硬铬才好?

网友:

什么叫镀硬铬?什么叫装饰铬?

网友:

镀硬铬耐磨
为什么不用不锈钢?

网友:

同3楼

楼主:

以前是使用的不锈钢2Cr13,但由于是细长轴,加工起来有难度,而且两者经过加工使用等各个方面的比较,40Cr的机械性能要远优于不锈钢,现在只是发现40Cr容易生锈,故想克服这一缺点来使用40Cr轴.

网友A:

用9Cr18试试

网友:
做达克罗表面处理,应该能解决。

网友:
建议镀硬铬!

网友:
问7楼
达克罗表面处理能详细介绍下?

网友:
我们一般用在搅拌轴的材料都用304。

网友(2008-01-10):
建议在工作部位换不锈钢

网友:
建议改材料,表面处理只能不能根本解决此问题

网友:
装饰铬只是表面光,不耐磨,镀硬铬又耐磨又防绣。
另外装饰铬和硬铬镀的材料也不一样,装饰铬中含镍,增加表面光洁度。

网友:
    哇~~~9cr18,买不买得到材料难说,买得到楼主也舍不得十倍以上的材料价钱的

引用 网友A:
用9Cr18试试

网友:
9cd18是免了,用3cr13就差不多了.

引用 网友A:
用9Cr18试试

网友(2008-02-09):
镀铬本来就比较容易掉,高转速下不知道能行否,
楼主可以试试,此外,如果镀铬不行,可以考虑化学镀镍,硬度和光洁度都不差于硬铬

网友:
当然是镀硬铬,装饰铬主要是漂亮

网友:
先磷化再钝化处理,比镀硬铬好一些(仅供参考)!

网友:
镀硬鉻,镀层要求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