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钛合金,要求表面光洁度,选择什么刀具?

楼主(2007-09-25):
数控车床加工钛合金,要求表面光洁度,选择什么刀具?

谢谢!

网友:
SECO车刀片CP200、CP500效果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太多了,可以加工钛合金的刀具几乎每家刀具公司都有的。区别只是性价比不同而已。

网友(2012-02-11):
影响光洁度的因素有不少,提高线速度,减少进给量,然后使用涂层刀具(摩擦系数小的),正前角切削,选择适合的断屑槽避免粘刀引起工件表面光洁度下降等等,这些都能改变工件的光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