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吸式排污泵一送电就跳!请指点

楼主(2007-09-25):
今天厂里一个自吸式排污泵一送电就跳,我检查泵的叶轮,手动盘车很轻松,水也灌了,后来让电气查,他们量的绝缘也是好的.

% S$ Q( v7 e0 U {/ O8 S; a

会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轴承有问题.但是又没听见响声?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查电动机各相的电流以判断是否超载或缺相。如没超载也不缺相的情况下跳是保护设定问题,如确以超电流是机械故障。多数情况下是水泵叶轮螺母松动或脱落,导致无负载时运转灵活,工作时叶轮轴向移动与泵体相擦。但也不排除轴承问题。

网友:
我想这要看那电什么保护了

网友:
1.是不是选用的“空开”或接触器较小2.会不会是有线路接地或缺项的可能

网友:
肯定出现电机过载或某相接地或轻微漏电,建议用摇表检测对地电阻。

网友:
可将泵的出口阀处在小开度下,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