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重启X轴回零不准,很多方法试了不行啊---[请教]

楼主(2007-09-25):
一台FANUC OI-TC系统的数控车床,在不断主电源的情况下X轴每次都能准确回到机械原点(打表),在主电源断电后15分钟重新开机,回零时发现X轴也能回零,液晶显示器上显示的坐标和断电前一样,但是经百分表测量后发现与断电前的机械原点不重合,偏移了2~4mm。根据经验我先将X,Z轴行程开关和档块紧固了一下,发现无效果,接着把X轴和Z轴的行程开关相互更换,发现还是老样子。由于是新买的床子,编码器部分没有去动,现在也能加工零件,就是不能停电,得24小时开机做,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把丝杠双螺母调整一下看看
还有不知道你X是什么调整结构啊,所以不敢乱说
间隙那东西也调整一下.

网友:
你是的程序是不是很多,有时,也会造成失步

网友:
我是做这行的~~~你的原点传感器是不是松动拉~~查看一下~~~

网友:
调一下行程开关挡块的位置,往前或往后稍微挪一下。

网友:
我是生产数控机床的各个紧固件查完了还不行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把参数中的指令信号+\--对换一下应当就可以了

网友:
请查看车床原点感应器

网友:
应该是国产的吧,系统的问题了,不好解决的

网友:
找供应商给你解决,也有可能是X轴的限位开关出了问题。请确认!

网友:
检测下有无异物 祝顺利解决问题

网友:
你看看你的X轴的间隙补偿的值对不对?你用表打完以后我值改了你在看看。

网友:
软开关的误差检测没有打开 。进入软开关屏幕,把SMZON 至于ON 位置。

网友:
根据我们的再次分析,你重新确认回机床原点(参考点)就可以解决以上问题,
不行恢复出厂植,重复以上操作就可以解决

网友(2007-11-21):
是系统控制的问题,不是机械的问题

网友:
此情况只有两种可能:
1. 回零挡块位置不妥,需要前后微调(以1/2等效螺距为宜).
2. 检查数控系统之参考计数器容量的值(注意直径与半径的关系).
根据你的介绍,请暂时不要考虑其它可能性(包括干扰等因素).

网友:
你拆开丝杠和电机的联轴器,把电机轴手动正向\逆向转动丝杠大概半个螺距试试

网友:
哥们,等问题解决了告诉大家一声哈!

网友:
有点疑问:
楼主说回完零后坐标值和断电前一样.什么意思?如果没有预置坐标系的话,回完零后的坐标值应该是零啊.难道断电前也是零.这样说会误导人的.
还有,楼主的机床没用绝对编码器?

楼主:
谢谢大家给出的这么多好办法

谢谢大家给出的这么多办法啊,后来我没办法,只能打电话到沈阳数控机床厂,他们说要调节数字伺服参数的进给齿轮比,四台床子中三台是一样,这台不一样的我设置成和另外三台一样的,关机后重启果然准确回零了,问题是解决了,可是是什么原因呢?问沈阳方面原因,对方没解释清楚,我到现在也还是没法理解为什么该了那个就好了,郁闷中,各位大哥能否简单和我说一下。

网友:
晕倒了。这齿轮比出厂不是就得设定好的么?

网友:
一般我们都是严格按手册设置的.还没出过问题.
不过这个参数设的不匹配的话,在打定位时应该一眼就看出来的.除非他们根本就没有进行相关检测,太水了,萝卜快了不洗泥啊!要是斑竹看到原因的话会晕倒的!因为这个参数是最基本的,相当于西门子的螺距设定参数.

网友:
RE

我是一个学生 ,说错了也不怕的哈
      我觉得 既然 断电 之后会丢失原点位置,那应该是系统中的某些参数丢失了,那会不会是螺距误差补偿参数在掉电后丢失了,
     如果是绝对编码器的话会不会是板子上电池没有电了,然后编码器的位置丢失了啊,

网友:
不管是不是学生,都应该不怕说错话.
知道老外和我们的区别吗?老外是不懂才问,国人是装懂才不问.
相对编码器是需要上电回零的,也有例外.
真正的绝对编码器是不靠电池记忆的.
楼主问的问题和你理解的没关系.
再有,FUNAC的绝对编码器是靠电池记忆实现的,如果丢失的话是有报警提示的.而且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程度也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