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计算时遇到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7-09-26):
大家好!今天第一次进这个网站!我在进行形位公差中"位置度"测量时遇到一个小问题:

仅对单方向(X轴或Y轴)的位置度计算时,实测值减去理论值之后要不要乘以2?

     谢谢高手指点一下!尽量指明出处!好 有"具"可查 !!!!!!谢了!!!!!!

网友:

位置度误差数值是用直径¢表示的,轴心是想像的,要通过换算才能测出. y/ L$ S4 d Q7 t d' I0 b# j 如位置度误差¢0.05,那么单边测量<=0.025合格,如双边测量差值<=0.05合格(X1-X2<=0.05)

楼主:

位置度公差是:被测要素的实际位置相对于理想位置所允许的最大变动量。
从这话理解应该不乘以2!
但计算位置度的公式是"△X的平方+△Y的平方,再开根号.之后乘以2!
我现在拿不准!请高手确认一下!!!!!!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现在出图那家伙没要"直径¢"!只标了一个理论值.旁边就是一个"位置度".只相对于基准面Y方向的!!!!!!!(其时我觉的他的位置度标得画蛇添足了!!!!!)

网友:

当然要X2了,X2后才是它的误差值

网友:

要乘以2的,不论被测要素是什么(平面,轴线,线,圆心),只有被测要素为圆心和轴线,而且是XY方向需要同时控制时才标Φ,其它情况都不需要标Φ的.你可以要公差与配合手册里看一下位置度的测量方法就可以理解了.

楼主:
谢谢你!  "天心22"!   我也认为要乘以2!

网友:
不用客气,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不是读机械专业的.   昨天通过你们的帮助我在公司赢得了"官司"!    在此谢谢大家!!!!! :lol :lol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