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换向阀的先导阀---请教

楼主(2007-09-26):
电液换向阀的先导阀,为何选用Y型中位机能?改用其他型中位机能是否可以?为什么?

网友:
是为了确保中位是,主阀芯能对中.此时先导阀中位,AB口(通主阀芯的两端)加油箱,主阀芯两端均无压力,其他机能可能会在一端或两端封有压力,造成主阀芯不对中

网友(2008-11-27):
有点抽象哦!

网友(2011-04-24):
恩 不明白啊  高手说明白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