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方法刹车距离更短?

楼主(2007-09-26):
紧急刹车时,不考虑其他因素,从机械原理方面解释
不踩离合器直接踩刹车,与离合器和刹车同时踩,哪种方法刹车距离更短?

网友:
要看车辆的配置,若不带EBS,紧急刹车时只有行车制动器作用,与离合器和刹车同时踩或只踩刹车,刹车距离差不多,但要是带EBS,紧急刹车时会同时激发发动机制动和缓速器制动等辅助制动,只踩刹车的距离会短。

楼主:
谢谢波浪涛涛
我遇到紧急情况时首先打方向盘避让,知道这种方法是错的,但踩刹车动作反映不过来

网友:
三脚猫写字您好
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不踩离合器直接踩刹车,还是离合器和刹车同时踩已经不很关键了,恐怕到时没有时间考虑采取什么措施。关键还要平时养成良好的驾车习惯。
按原理解释应是不踩离合器直接踩刹车的刹车距离更短,因发动机反拖制动与刹车系统同步制动,比只踩刹车的制动效果更好。

楼主:
我在飞您好
就象您说"恐怕到时没有时间考虑采取什么措施。关键还要平时养成良好的驾车习惯",开车注意力要集中、车速要慢,良好的驾车习惯。

对小车的刹车系统装置我不清楚
不踩离合器直接踩刹车,是动力与刹车同时作用?
离合器和刹车同时踩,是惯性与刹车同时作用?

网友:
现在的汽车很多把功能简单化了,一脚踩下去就是最短距离,哈哈

网友:
三脚猫写字您好
不踩离合器直接踩刹车,因油门已抬起,发动机转速下降通过变速箱对车轮有反拖制动。加之刹车的制动,故制动效果最好。

网友:
三脚猫写字您好,现在的小车应该是电喷发动机的,在不踩离合器直接踩刹车时,发动机应该已断油,没有动力只有刹车作用。

网友(2008-01-03):
还是踩刹车直接
设计的时候,
就是要先考虑这些因素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讲解
明白了,紧急刹车时直接踩刹车:主要是变速箱对车轮有反拖制动,效果好.
还有右脚反映快,左脚踩离合器反映不过来。
还想问下
惯性滑行时,那种方法滑行距离长?那种方法省油?那种方法对车子保护比较好?
1档位不变,踩离合器?
2档位放在空档位置上?
3档位不变,松油门?

网友:
先看看不同的操作时车辆的工作情况:
档位不变,踩离合器和档位放在空档位置上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让发动机与桥之间的传动断开,此时发动机怠速运转,车辆的滑行不用带动发动机。
档位不变,松油门,车辆倒拖发动机,发动机停油。
所以1、2滑行距离长,3省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紧急刹车时,不考虑其他因素,从机械原理方面解释
不踩离合器直接踩刹车,与离合器和刹车同时踩,哪种方法刹车距离更短?

从汽车动力原理来说,当然离合器和刹车同时踩,刹车距离更短!原因就不说了!
但是如果在你刹车前你的车速已经达到一定速度时(超过80Km/h),紧急制动(一脚刹车踩到底)时其实无论你踩不踩离合器,车子的发动机已经熄火,动力也即消失。所以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讲解
明白了,紧急刹车时直接踩刹车:主要是变速箱对车轮有反拖制动,效果好.
还有右脚反映快,左脚踩离合器反映不过来。
还想问下
惯性滑行时,那种方法滑行距离长?那种方法省油?那种方法对车子保护 ...

我认为1、2这二种情况属于滑行,至于3不属于滑行。因为档位不变,只是松油门,发动机还在工作。
至于滑行的距离1、2应该差不多,主要与车辆行驶的工况和当时的惯性有关。
省油是个大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档位放在空档上,关闭发动机!但是这种情况是违反交通法规的!!

网友:
挂倒档不行吗?
偶不懂汽车的说。

网友:
回14楼,你要倒车呀?!再说,车还在往前,怎么能挂倒档。

网友(2008-02-02):
目前的电喷车,在正常行驶时,完全抬起油门后,应该处于发动机断油状态,也就是进入了发动机制动状态,个人感觉:这个制动力在二档以上时不是很大的,因为此时汽车能够滑行较远距离。

    再者,发动机断油后,受活塞、曲轴等惯性作用,并不能立刻停止转动。变速箱的惯性作用也不会立刻消失的。

   所以,我认为,在急刹车时,应该离合踏板与刹车踏板同时踩下去才能获得较短的刹车距离。

   最理想状态是:在踩刹车踏板的同时,立刻换到一档并抬起离合踏板,这时的急刹车距离应该是最短的。但需要很强的操作技巧。

网友:
汽车的变速器为防止损伤齿轮和换档噪音等,内有同步器。使每个档位有适宜的速度区。在速度不合适时从5档很难挂入1档,更挂不了倒档。

网友(2008-12-05):
学习啦,各位辛苦啦

网友(2009-02-23):
紧急刹车你还有时间考虑这个?能刹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