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软件可以完成配钻这样的造型,SOLIDWORKS 可以吗?

楼主(2007-09-26):
哪个软件可以完成配钻这样的造型,SOLIDWORKS 可以吗?也就是在装配体中一次钻出几个零件的配合螺丝孔

网友:
不太明白,我理解LZ说的是在装配后对零件再进行编辑吧?
我经常用,画零件图时不画一些装配螺钉,装配完的再画很方便的。
方法是在装配图中选中要编辑的零件,右击,编辑零件。

楼主:
不是,我的意识是在装配好的情况下,一次钻孔,比如管道中两边法兰的孔
而不是在零件图中分别编辑
我在用SOLIDWORKS建一个炉子的模型,目前已经到30M大的文件了,发现它在建模方面还是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有时候好像同样的步骤,模型结果就不同。很多地方还不能随心所欲,像CAD2002版以后做平面几乎没有不方便的地方。超级郁闷到底是软件不行还是我技术不行。solidworks2000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多不如意,不过后来的版本有改进,我现在用的2006版是不是还是有问题,2007版在建模上有改进吗?

楼主:
高手,高手都在哪里潜水啊,浮出来一下啊

网友:
试试装配体特征

网友(2007-11-13):
用SW中"特征"中的"孔系列".要用自定义调出工具栏.可以同时钻过装配体中的零件,

网友(2010-04-20):
顶你个肺,怎么没有图片?????

网友(2010-10-24):
在装配体里点击编辑零件

网友:
很负责的告诉你,可以在装配体是一次打出好几个孔的!

网友:
晕~~~~这么小的问题居然说SW办不到!!!!!!!!!!!!
装配体中直接 特征 异型孔工具就行了三!!!!!!!!遇的到哦

网友(2011-06-11):
不太了解,这方面不是很擅长。

网友:
装备体中。。简单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