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一下,一个小问题要求答案

楼主(2007-09-26):
齿轮传动,小齿轮带动大齿轮是省力,还是省距离啊?

网友:
传动比越大越省力,不明白你的"省距离"什么意思?

网友:
我想主要是省力,要想省距离就把齿轮设计的小一点,当然必须符合要求

网友:
省距离??

是否省力是要看传动比的,第二个问题楼主是说的省空间吧,

网友:
楼主可以把齿轮比作杠杆,不过是反过来的。齿轮越小,作用力的力臂越大,但行程也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