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符号怎样辩认和理解?

楼主(2007-09-26):
请教各位大侠,液压气动换向阀符号几位容易看出,几通应怎么理解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如图除箭头表示通路外还一通路应在哪儿呢?
对液压我不懂行,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可以理解为往外连几条线就是几通

网友:
这里的三位是指有三个阀位,三通是指有三个管通,不是指箭头。

楼主:
[请教]换向阀符号怎样辩认和理解?

谢谢金枫液压,云飞两位大侠的指点。
如有一气缸直须上下动作,下图的连正确吗?

网友:
不对吧,气缸上行时,气缸上腔应该通大气,你的接法是让上腔用二位三通阀封住了,下行时也会出同样的问题。换个阀,二维四通,增加的一通通大气。

楼主:
波浪涛涛好!
我就是不知阀符号通路是怎样表达的,如是换成液压缸呢?这个阀能用吗?

网友:
当然已不行,道理与上面相同,你这是双作用缸,油缸上行时,上腔的油要回油箱,否则,缸举不起来的,解决办法一样。不过,在油路中直接换向会有冲击,应该有个中停位。用个三位四通阀,带中停位的。

楼主:
已经有一点知觉了,谢谢!

网友:
大家好!

改版后第一次上来,感觉不错哦!!!

网友:
ty55,刚才手边没图,现在想上传个图,可怎么传的?我怎么找不到上传附件的图标?

楼主:
波浪涛涛你好!
如果上传的附件较大就用WINRAR分卷压缩,每个分卷不大于2MB,再按下图的方法
上传。我也是试着上传附件的。

楼主:
还要注意这儿,只能上传的文件格式(扩展名)。

网友:
哦,我是从发表贴子处试的,难怪不行。这下又学到东西了,谢谢。明天上班后传给你。

网友:
现在上传,供参考。

楼主:
波浪涛涛你好!
你给我的连接图很好理解,谢谢!
但是在我的符号库中就是找不到这种类似符号。是否在绘制系统图时根据源理再作更改呢?

网友:
我同意4楼的,有几个方框就代表几位,即几个阀位;
几通就是往外连了几条线, 即有几个管通,不是指箭头。
连线连接的位置代表阀的初始位置
楼主贴的图是表示液压缸的连接图,对于气缸来说,回路应该连接大气,而不是液压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浪涛涛你好!
你给我的连接图很好理解,谢谢!
但是在我的符号库中就是找不到这种类似符号。是否在绘制系统图时根据源理再作更改呢?

ty55你好,你是说找不到三位四通阀的符号吗?与你贴的三位三通阀类似的呀,你不仅是在绘系统图时根据原理作更改,还要找到这个阀才行.

网友:
从符号上看:几位表示有几个方格,几通表示共有几个油或气口通油或气。

网友:
对于开关式阀来说。位指的是阀芯相对于阀体的工作位置数,通指的是阀的主通油口个数。从符号上看:几位表示有几个方格,几通表示往外连了几条线。

网友:
长了知识拉~~谢谢各位~~

网友:
呵呵,成课堂了。我们液压同行们真伟大。在此致敬

网友(2007-10-29):
谁设计过一个电磁阀控制的三位四通阀?

网友:
几位几通,几位是看有几个方框,有几个方框就是几位,几通看有几个结点(各框这点是一样的),那么阀的工作原理就是在第一位时,再几个结点的通断就是按第一个框来了,第二位就是几结点按第二框来的。

网友:
哦!长见识啦!原先咱也糊涂呵呵!!!

网友:
换向阀的几位几通容易理解,在具体的设计中,还应注意过渡机能

网友:
波浪滔滔你发的那个怎么没内容阿?有谁有液压符号图库的资料发下吧

网友:
这个论坛真不错

新手,向前辈学习呵呵

网友(2007-11-29):
换向阀中的“位”和“通”如何定义

常说的“通”和“位”是换向阀的重要概念。不同的“通”和“位”构成了不同类型的换向阀。通常所说的“二位阀”、“三位阀”是指换向阀的阀芯有两个或三个不同的工作位置。所谓“二通”、“三通”或“四通”是指换向阀的阀体上有两个、三个或四个各不相通且可与系统中不同油管相连的油道接口,不同油道之间只能通过阀芯移位时阀口的开关来沟通。
    几种不同“通”和“位”的滑阀式换向阀主体部分的结构形式和图形符号的含义如下:
(1) 用方框表示阀的工作位置,有几个方框就表示有几“位”;
(2) 方框内的箭头“↑”表示油路处于接通状态,但箭头方向不一定表示液流的实际方向;
(3) 方框内符号“⊥”或“┳”表示该通路不通;
(4) 方框外部连接的接口数有几个,就表示几“通”;
(5) 换向阀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作位置,其中一个为常态位,即阀芯未受到操纵力时所处的位置。图形符号中的中位是三位阀的常态位。利用弹簧复位的二位阀则以靠近弹簧的方框内的通路状态为其常态位。绘制系统图时,油路一般应连接在换向阀的常态位上。

网友:
为什么改一个三位两通的就能减少冲击呢

网友:
增加中位机能可以提高换向平稳性,减少换向冲击.楼上,你想象一下管路中流体突然换向.

网友(2008-01-04):
通就是口,位就是方框,有几口就是几通,有几个方框就是几位。直线代表管道。

网友A:
电磁换向阀就其工作位置来说,有二位和三位等。二位电磁阀有一个电磁铁,靠弹簧复位;三位电磁阀有两个电磁铁

网友:
有几个方框就是几位,一个方框里除去相同的点箭头连接的有几个点就是几通.

网友(2008-11-06):
好长时间都没了。。感觉好亲切,,,

网友:
刚完成美国DELTA POWER公司螺纹插装阀手册的翻译,600多页,耗时半年。有关于电磁阀换向阀资料很全,有原理图,内部断面图,有2位,3位,4位,2通至6通,还有应用实例原理图。自己下载看看吧。
" M5 v8 X  M0 c! M$ fhttp://www.indcom.com.cn/DP-CN.rar

网友:
这种讨论越多越好,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换向阀就其工作位置来说,有二位和三位等。二位电磁阀有一个电磁铁,靠弹簧复位;三位电磁阀有两个电磁铁

两位电磁阀不一定都是一个电磁铁,也有两个电磁铁的两位阀!!

网友:
可以这样简单理解:每一个小方框里的上下两边各有几个与线的相交点,有几个就是几通,位吗,就是有几个小方框了,哈哈

网友:

换向阀符号辩认和理解:
(1)方格数即"位"数,两格即两位,三格即三位,依此类推;
(2)箭头表示两油路连通,但不表示流向.
     "⊥"表示油路不通.
     在一个方格内,箭头或"⊥"符号与方格的交点数即为油路的通路数,即"通路"

例如上面的符号:有三格即三位,而箭头或"⊥"符号与方格的交点数分别为3和5,即"通路"
                              因此 是   三位三通换向阀    和    三位五通换向阀

网友(2009-08-20):
谢谢楼主发表了好话题,谢谢各位大侠的精彩回答,这个问题一直也困扰我,谢谢了!

网友:
可以理解为往外连几条线就是几通;不对吧,你这是双作用缸,气缸上行时,气缸上腔应该通大气,你的接法是让上腔用二位三通阀封住了,下行时也会出同样的问题。换个阀,二位四通或二位五通,增加的一通通大气。

网友(2011-10-18):
怎么上传后能得到积分

网友:
几通就是与阀连接的部位有几个通路。如果是连接油管就是几根油管。

网友:
不好意思说的还是不够通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金枫液压,云飞两位大侠的指点。
如有一气缸直须上下动作,下图的连正确吗?

请问,你的图用什么软件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