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GCr15 切断刀用什么牌号比较好--请教

楼主(2007-09-27):
材料 轴承钢GCr15 壁厚 20mm
切断刀用什么牌号的比较好?

网友A(2008-03-26):
好像用立方碳化硼材质刀粒较好加工

网友:
用硬质合金涂层刀片就可以。

网友:
无知瞎说,严厉批评!这些超硬的刀具的脆性有可能承受切断刀工作时的冲击吗?不可能有这些材质的切断刀卖的。

引用 网友A:
好像用立方碳化硼材质刀粒较好加工

网友:
那你说HRC60以上的切断不用CBN用什么呢

网友:
硬材料只有用陶瓷刀片、聚晶立方氮化硼及肯纳全球唯一通用刀片材料来加工。所谓通用材料,是指同一种刀片材料可以加工多种材料的工件。

网友:
这广告做的,有没有完了?肯纳有那么好吗?哪来的这么大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