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液压缸钢材材料---请教

楼主(2007-09-27):
各位仁兄,我这边要设计一薄壁缸,壁厚4-5mm,压力16Mpa,如开上密封件的沟槽单边壁厚也就是2-3mm,这种特种钢材的材料牌号---那位仁兄知道啊,谢谢。

网友:
可以试一下27SiMn,调质处理

网友:
27SiMn或45号钢,调质处理

网友:
用27SiMn或45号钢,调质处理成本会增加很多,建议楼主在需要车密封槽那段处焊接一厚壁管,不过我纳闷楼主为什么要在筒上车密封槽(一般油缸都车在轴上,多节缸筒例外)。

网友A(2012-11-16):
壁厚4-5mm,压力16Mpa,楼主的缸径是多大的,大了的话这么薄的壁厚用什么材料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壁厚4-5mm,压力16Mpa,楼主的缸径是多大的,大了的话这么薄的壁厚用什么材料都不行

大虾说的对,关键看你缸径,再选材,

网友:
薄壁缸在缸头导套压盖处可薄了

网友:
关键是缸径,按楼主给的工作压力,即使选最优质的材料(如42CrMo),缸径大约为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