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MoV处理问题

楼主(2007-09-27):
Cr12Mov材料,热处理硬度60-62HRC,材料规格尺寸540X255X45mm,是作冲孔模的凹模用的,为什么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出现裂纹,郁闷到了极点,有人说,硬度太高,有人说,建议买SKD11,我想,小日本的东西,不买,支持国货,可是为什么国货就这么不尽人意.问题出在那里呢,

网友:
是否热处理时工艺把握不准确?
或者原材料在锻打过程中就有内在裂纹?

楼主:
如果有内在裂纹的话,早就出现了,但我就是想不通,用了一段时间就这个样子.而且我们都是用这样材料做模具的,其他的模具也有类似的裂纹情况,现在已经把硬度降到58-60HRC了,希望不是热处理的问题,如果材料不行,可以追究材料厂家的责任!!1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催了急 了一点,然后他们回火没有回好,所以使得内应力产生裂纹的.

网友:
1材料是否经过预先热处理球化退火?
2模具设计尺寸是否合理?(壁厚、高度)

网友:

是否材料本身就存在缺陷??可能很小,,经过探伤检测了吗 ???

网友:
1cr12mov

这种材质本身想达到60的硬度好像就很难

网友(2009-05-23):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想参考下你们的解决办法,听听你建议。

网友:
大家要及时回复结果啊,呵呵,这样子我们后来的才有的参考啊,谢谢!!!

网友:
期待最后结果出炉

网友:
你应该先确定裂纹的性质.裂纹是怎么产生的.是本身有微小裂纹(肉眼看不明显或看不到)只是由于使用时的压力或冲击最后从裂纹处开始放大了.如果确实没有,只是在使用后才产生的,就要考虑材料和工艺了.材料的疲劳强度要考虑.工艺中热处理可能会产生残余内应力,会为以后裂纹埋下隐患.
总的感觉问题很多,你还是查查资料,逐步排查吧

网友:
1。取样做材料分析确认是否为材料问题
2。你的工件尺寸一定是锻件,锻打后回火是否回过?这种材料通常锻打也要回火2-3次
3。热处理是否合理,该材料多采用真空淬火,回火要三次才能消除应力。
4。加工过程中,磨削热也很大,通常磨完还要回火一次,磨削时是否冷却充分,这种材料多用CBN砂轮磨削。
我公司这种材料基本站50%,常见的就这些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们公司怎么就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呢~~我们以前是HRC50--60哦,最好是55--58,如果热处理工艺没问题或者材料也没问题就检查下你孔到边线的距离吧~~~

网友:
跟热处理没什么关系,还是从模具结构,或模具配合方面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