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直线度,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7-09-27):
最近出样T50X12(P6)丝杆5M长,直线度要求0.1MM。材料40Cr。我公司采用冷轧丝杆工艺。
此丝杆用于升降电梯,丝杆垂直固定。铜螺母高速旋转。结果安装上去以后站在电梯里会有颤抖。不是从头到尾都有,一共有2段。
目前我公司推测可能是直线度问题。
可是要测量这么长丝杆的直线度也是个大问题。如果可以精确的测量我只要相应的校直就可以了。
不知是否有高手给我想想办法

网友:
激光干涉的方法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丝杆的硬度不够,调质处理过就好点吧,

网友(点评):
5米太长了,又那么细,肯定会出问题的,材质换一下

楼主:
那样成本是否会很高?

楼主:
没人知道啊

网友:
看看这样可以不?
在颤动的点或段做好记号,拆下丝杆找一平台专门滚动有记号的地方应该可以知道是否弯曲变形了。

另外,丝杆颤动得地方应该是中间部位吧?你可以考虑是不是丝杆太长与丝母不在同一轴线上

网友:
设计的平衡怎么样
重心设计合理不合理??
要结合你设计的框架去考虑
丝杠的问题,明显的可以用涂色摩擦方法去鉴别
要求高的就用光检了,但是这样长的没有看过用啊
我感觉
一是设计不合理
二丝杠的加工方法不科学

网友:
LZ,你好,我们厂也是冷轧丝杆的,而且是全国第一家,呵呵,你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可能一方面轧制丝杆的光轴的直线度不好,还有就是你说的轧制成型以后的直线度不好,导致了配合后的旋转同心度不好,会颤抖,在轧制之前也需要矫直,轧制成型还要再矫直一次

楼主(2008-04-12):
此问题至今还没有个明确的说法,整个电梯也没有正式产量化。
现在推测,丝杆的存放方式也有关系,丝杆平放时间一长容易变形。科学的存放方式应该把丝杆垂直掉起来。
近期可能会有结果。

网友(2010-02-23):
你着也不一定是丝杠的问题,如果你想检测丝杆直线度是很简单的,只需要丝杆的两头架在两个可以转动的带轴承的V型块上再用百分表测量就可以了,如果真的发现丝杆是弯的可以采用反击法进行校正,就是使用圆弧錾,錾击低点使其反弹,这种方法校正到0.10MM是没问题的。还有不知道你检测了丝杆的中经尺寸没有。如丝杆的中经尺寸存在大小头或呈竹节状,尺寸不统一时罗母也会发生间断性的震动。

网友:
5M 0.1 基本上是加工不出来的

网友:
同意  楼上

网友(2010-06-12):
也有可能是频率发生共振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可以联系聊聊!郑生:15018739026

网友:
上面的那位对细长件应该是不太了解的吧,我也是专业做细长丝杆,9#说的完全合理可行

网友:
没人知道..............................

网友:
会不会是细长丝杠的刚度不够对振动有影响?

网友:
如果是共振的话,应该在中间段出现。是丝杆的存放方式问题要大些。

网友(2013-01-07):
5m  直线度是大问题

网友(2014-04-21):
细长丝杆不易加工,最后都要做出厂处理,也许运输上的问题,蓝冰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