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4 汉字变成问号了---求助

楼主(2007-09-27):
我有时换机器打开我的图后,标题栏里的文字都变成了,哪位高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缺少相应的字体文件

打开的时候会有提示你缺少那种字体的 然后你到网上下载相应的字体文件

网友:
点击那字,在属性里修改一下,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换一种字体拭拭!!!

网友:
修改下字体。找到能正常显示的那种

网友:
把以前的FONTS   copy过来

网友:
格式,文字样式,找相应的字体,如果没有就采用楼上的方式

网友:
需要加载相应的字体的
在安装目录下

网友:
把能显示正常字体的别人电脑里的字体拷贝过来,再相应的文件夹覆盖就可以了

楼主(2008-09-13):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网友(2009-02-17):
字体问题
4 v4 c, @. \. ~: u/ \修改下字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