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设备的系统压力就是主泵的最高压力?

楼主(2007-09-27):
一台设备的系统压力是不是就是主泵的最高压力

网友:
应该是溢流阀的调定压力

网友:
其实系统的压力是由负荷和油缸共同决定的,当然也需要受阀的调节。

网友:
所谓系统压力应该不是一个定值,系统的压力取决于负载,系统中有最高压力,额定压力,
最高压力表示 系统 的最大极限使用压力,额定压力是系统能长时间工作的压力,系统的压力是随负载始终在变的一个值.

网友:
对于恒压系统来说,系统压力并不取决于负载,而是溢流阀设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