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产品出口事宜

楼主(2007-09-27):
我的一个朋友在宁波开有一家机械加工厂,主要承接各种金属件如齿轮,链轮,法兰盘,轴的机加工,各种材料都做,45号钢,铝,铜以及不锈钢等等。现在他想让我帮他找些出口的单子,有以下一些问题:
1。机械零件的出口是否必须需要出口许可证?我朋友的工厂是没有自营出口经营权的,如果一定要许可证才能出口的话,那这个许可证应该怎么弄到,是由外贸公司去申请吗?
2。这些零件是否属于法定商检的范围?
3。他们工厂也能装配一些带有电器装置的攻丝机等整机,这个整机的出口是否需要许可证呢?

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自营出口手续很繁复,建议先通过一般贸易方式出口,找有资质的进出口公司就行,具体方法他们会教你的。

网友:
带有电器方面的,有可能还要根据各个国家进行CQC、UL等认证,比较麻烦的。如客户要求认证那更不用说的,客户至上嘛,但法规是第一的。

楼主:
没有电器是否就不需要认证?假如认证的话,是对工厂还是对产品,如果是产品,那是否需要进行商标注册才能认证?
谢谢!

网友:
为什么我在二楼说:出口手续很繁复呢?因为你出口的目的地不同,很多手续都不一样,而且经常变动的。所以呢,不是长期接触此项工作的人,是没有办法回答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前几年有自营出口,那时候对所有的法律法规都必须学习、了解,便于工作中彻底的贯彻。您要注意这个“彻底”,真的一点疏忽都不行的。轻者货物被拒收,或者到了什么地方被查扣,要派人去现场处理。重者背上个走私贩私的罪名,那就够你受了。

网友:
老马说的有道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老马在二楼说的,出点钱,通过一般贸易方式出口,找有资质的进出口公司就行,具体方法他们会教你的。
但是要注意!你出口的产品是否有海关的监管条件,如果有监管条件的话,就有点麻烦,除非那个“有资质的进出口公司”,真的有“资质”。

网友:
“没有电器是否就不需要认证?假如认证的话,是对工厂还是对产品,如果是产品,那是否需要进行商标注册才能认证?”,好象认证都是对产品的

网友:
首先企业也要具备一定的资格,比如:一般纳税人,ISO认证。。。等等,然后向国家权威机关申请产品检验,认证。

楼主:
昨天咨询了报关人员,根据用途来定义HS编码,不论是金属零件还是带电器的整机出口,若是用在汽车或机床设备上的,都不需要出口许可证。以前一直印象中机电产品要许可证,昨天问了才知道原来那是针对进口的。至于认证,整机产品出口欧盟CE认证是强制性的,必须要做.到美国或者北美的话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但是做了UL的话去美国市场会更容易接受,但是去美国并不一定要做UL认证,也可以做CSA或者ETL认证,因为UL太费银子了,而CSA或者ETL到美国去同样被认可。
谢谢各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