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下载一个文件,浏览器会多开一个空白的连接?

楼主(2007-09-27):
如题:为什么每下载一个文件,浏览器会多开一个空白的连接?
我使用的是MwIE,以前不会这样子,其它的社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是论坛结构问题

目前比较成熟的服务器做法都是会这样的

李老师 你想想你在其他网站下东西的时候不是不也是这样 一般都会打开一个新窗口的  原来的平台怎么做的 我不清楚 不知道能不能移到新平台

不过我觉得大多网站都这么做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楼主:
原来用右键点击之后选择目标另存的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