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试题大家共享

楼主(2007-09-27):
1.        透光法是通过观察凸模与凹模之间光隙的大小来判断冲模的间隙大小是否合适、均匀,此法适用于小型、间隙小的冷冲模的间隙的调整。
2.        安装冲模时,压力机滑块在下止点时,其底平面与工作台面之间的距离应大于冲模的闭合高度。
3.        为保证冲模与冲压件的质量,试冲时,至少连续冲出100~200个合格冲压件,才能将模具正式交付生产使用。
4.        冲裁模试冲时,凹模被涨裂的原因是凹模孔有倒锥现象。
5.        冲裁件剪切断面光亮带太宽的原因是冲裁间隙太小,宽窄不均匀的原因是冲裁间隙不均匀。
6.        冲裁模刃口相咬的原因是凹模凸模装偏。
7.        弯曲模试冲时,冲压件弯曲部位产生裂纹的原因之一是弯曲半径太小。
8.        在使用硬脂酸锌作脱模剂时不能用于下面那种塑料聚甲醛。
9.        在对有锌或铬镀层的金属嵌件预热时,温度应控制在110℃~130℃。
10.        由于存在冷作硬化现象,冷矫正只使用于塑性好变形不严重的材料。
11.        过盈连接装配,当过盈量及配合尺寸较小时在常温下一般采用压入装配。
12.        工件定位时,所限制的自由度数目少于按加工要求所必须限制的自由度数目,称为欠定位。
13.        材料进入模具后能在同一位置上经过一次冲压即可完成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工序的模具称为复合模。
14.        在压力机的一次行程中,按照一定的顺序在同一模具的不同工位上完成两道或两道以上不同冲压工序的冲模称为级进模。
15.        环氧树脂具有粘结强度高,且零件不会发生变形,又便于模具修理等优点,所以在模具装配中应用最广泛。
16.        正确的模具成形加工工艺,高效率的成形机械设备,先进的模具是影响制件生产的三大重要因素。
17.        塑料主要由树脂和添加剂组成。
18.        模具的镶拼结构,可以节约钢材便于维修加工,还能减少热处理变形。
19.        冲压的基本工序分为成型工序和分离工序。
20.        导柱、导套和定位板可作为冲模装配的基准件。
21.        冲模装妥经检验无误后,钻铰销钉孔,以免试冲时零件移位。
22.        对凸、凹模的技术要求主要包括尺寸精度,形位精度,表面粗糙度,硬度,耐磨性,韧性等。
23.        垫片法是调整凹模与凸模的间隙的最简便方法。
24.        冲模的精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导柱、导套等导向零件的导向性能,装配时必须保证其相对位置的准确性。
25.        冲压后使材料以封闭的轮廓分离,得到平整零件的模具称为落料模。
26.        将加热到一定温度的金属坯料,在锻锤或压力机的作用下,锻成一定形状和尺寸的模具,称为锻模。
27.        落料凹模装在上模位置上的复合冲裁模,称为倒装式复合冲裁模。
28.        压边圈能预防板料在拉深过程中产生的起皱现象。
29.        冲裁模的凸模、凹模配合间隙不合理,将导致制件毛刺粗大。
30.        将材料以敞开的轮廓分离开,得到平整的零件,称为切断模。
31.        确定和测量刀具角度的三个辅助平面是相互垂直的。
32.        测量工件外尺寸时,游标卡尺测量面应垂直于被测表面。
33.        如果需要经过划线确定加工时最后尺寸,应在加工过程中通过测量来保证的准确度。
34.        镀铜法和图漆法都是调整凸模凹模之间间隙的方法。
35.        安装冷冲模时,压力机滑块的高度应根据冷冲模的高度来进行调整。
36.        冷冲模在装配结束后,必须进行试冲,并边试冲边调整。
37.        用低熔点合金固定的凸模,可安全的冲裁板料厚度在2mm以下的金属。
38.        透光法适用于小型且间隙小的冷冲模的间隙的调整。
39.        冲模安装前应检查压力机的技术状态。
40.        在凸模与凹模之间放入纸片进行试冲,就能判断间隙是否均匀。
41.        间隙较大的冲裁模用塞铁来判断间隙的大小。
42.        冲模的精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导柱导套等导向零件的导向性能,装配时必须保证其相对位置的准确性。
43.        切纸法是一种检查和精确调整模具的方法,间隙越小,纸应越薄。
44.        不能用千分尺测量毛坯或转动的工件。
45.        将平毛坯的一部分相对另一部分转个角度,变成曲线形的零件,称为压弯模。
46.        采用材料局部拉深的办法形成局部凸起或凹进,称为拉深模。
47.        将原先压弯的或拉深的零件压成正确的形状,称为整修模。
48.        冲裁模试冲时,出现送料不畅或料被卡死的原因是两导料板之间的尺寸过小或有斜度。
49.        冲裁模试冲时出现卸料不正常的原因是卸料板与凸模配合过紧或因卸料板倾斜而卡紧。
50.        冲裁模试冲时,出现制件不平,其原因是凹模有倒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