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动机启动方式——[请教]

楼主(2007-09-27):
想请教一个比较弱的问题,对于发动机启动:现在一般有两种,手动和电动,我知道电动是产生的火花点燃燃油而启动,那手动方式(即用摇把)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我想应该是通过“摇把”带动机械转动使活塞产生惯性压缩燃油启动

网友:
发动机有柴油机、汽油机、气体机等多种,柴油机利用活塞在气缸内压缩做功点燃柴油,汽油机是利用电火花点燃汽油。但他们有个共性,即在压缩冲程时有燃料进入气缸......

网友:
发动机分 柴油发动机, 汽油发动机, 天然气发动机等等, 启动方式有手摇启动, 还有拉线启动(小型发电机), 电动机启动, 大型的发动还另需其它发动机来帮助启动.

网友:
你所说的那手动方式(即用摇把)原理 , 汽油机和柴油机是一样的, 首先摇把转动曲轴带动缸内的活塞, 压缩缸内空气------ 汽油机是压缩油气混合物后靠火花塞点燃, 使活塞下行实现发动机运转.  柴油机则是通过活塞压缩纯空气产生热量后, 将柴油喷嘴喷入的雾状柴油点燃, 使活塞下行实现发动机转动. 最后发动机启动.

网友:
楼上的解释比较不错
发动机主要分为压燃式和点燃式。
压燃式起动原理主要是通过外部能量在吸气冲程将空气吸进气缸,在接下来的压缩冲程将空气压缩,在压缩冲程的活塞上止点前将高压的燃油从喷油器喷入气缸内,此时如果达到了燃油的燃点就会起动发动机。无论是通过摇把还是用起动电机带动,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转速,从而产生足够高压力的压缩气体。
点燃式发动机是在活塞下降的吸气冲程将混合气(燃油和空气)吸入气缸内,通过压缩冲程的压缩使混合气中燃油达到可燃的浓度,然后在压缩冲程活塞到达上止点前用火花塞打火点燃混合气。这里通过摇把或起动电机带动是为了能够吸入尽可能对的混合气从而在压缩冲程末能够使燃油达到着火浓度。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我一直不太清楚所谓压燃式。是否可以说燃油在一定压力、一定温度的情况下不需明火(火花)也可燃烧?

网友:
柴油机是压燃的,在压力和温度以定的情况下燃烧,柴油点不燃。
汽油机是通过火花塞点火点燃的,不能压燃。
所以柴油机和汽油机的油时不能混用的。

手动和电动启动是开始运转时产生活塞压力的初期动力,
一般小功率的,比较简单的使用手动启动,可以降低成本,我们见到的手扶拖拉机,普通的摩托车(使用脚踩,实际上是一样的),而功率比较大的,手动无法启动就需要使用辅助启动,有电动启动马达起动,也有用汽油机或者其他启动的。

网友:
楼上回答得很好,只是稍微有点问题
不是柴油点不燃,而是由于它得燃点比较低,不必要点燃

网友:
谢谢风筝无线的纠正
thun

网友:
各位大侠谢谢了,以前我不是很明白现在明白了

网友:
答复:关于发动机启动方式

内燃机的起动方式可分为四种:手动、电动、气动和发动机带动。
  手动主要用于小型内燃机:汽油机可用拉线起动、脚踏起动(摩托车),柴油机则采用手摇
  电动主要用于中小内燃机:用起动电机带动
  气动主要用于中型柴油机:采用压缩空气来驱动
  发动机带动则用于大型船用柴油机,如万吨轮用柴油机:一般可以用一台柴油机来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