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锯片的热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27):
圆锯片,材料是65锰的,直径是200毫米,厚度是1.5毫米,圆心是一27毫米的六边形孔。整体热处理。硬度要求在60度左右。要求耐磨,有一定韧性。但热处理的时候变形很严重。使用高频加热也变形严重。对于这样的工件怎样进行热处理?请各位大虾发表高见。

网友:
红外热处理,建义湛火,油冷 沾930度 保温1min/mm  回火450  3min/mm

网友:
请楼主到主页的"搜索"锯片,去看下

网友:
楼主是采用夹具,多片摞起来后夹紧,整体热处理的吗。

网友:
仅供参考
840C盐浴沪中加热--热油中淬火(试下;用160C硝盐分级淬火)---趁热整平--上夹板后在360硝盐中回火(试下;用连续定型回火三次,适度提高去应力回火温度,使工件在自由状态释放大部分乃至全部淬火应力,再经定型回火,工件内应力得到较好消除)

定型夹具用螺栓拧紧,由于压力不足,及加热时应力松弛,整组工件不易压紧压平。
改油压机,或自制工装用千斤顶压紧,然后进行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