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切断断面平面度0.005,怎样来保证?

楼主(2007-09-27):
工件壁厚7mm,内孔6mm,机床精度没问题,该用什么样的刀具?切削参数?

网友:
可能吗?太吓人了。从来没见过,学习中。

网友:
关键是材料是什么?可以参照一下<机加工实用经验>这体书.

网友:
是公制图纸还是英制图纸?若是公制,恐怕不是车能解决的。

网友:
可能是英制吧......

网友:
精车的精度也就IT6~IT5

网友:
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机床?

楼主:
大宇数控车,公制的,要求以车代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件材料40Cr调质,HRC35左右。

网友:
直径等于是20了,平面度是6级公差,车是无法完成了
不知你是什么材料,平磨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加工一件,或许有可能。
同志,我问一下大宇的数控车横向运动的精度有0、0005吗?如果没有我希望你不要做梦了。
你的领导要求麽改车,哪肯定是不考虑精度了,要不就是外行
上面的话都不该我讲,你听了只当我哈了口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不是0、0005,是0、005,设备横向运动精度不到0、01(需要的行程段),可以用程序来补偿这个差值。

网友:
不太可能吧,为什么只能车呢?

网友:
可以的,改进你的车刀,这需要的要试车,按你的转速和走刀量找到合适的刀尖R的数,再抛光刀尖就可以做到了。
出这个问题考你的人不是高手就是白痴!!!!

网友:
把你的零件放大10倍再看看什么效果,哈哈!!!

把你的零件放大10倍你的公差就是0.05,好象太大了一点吧。
不用回答了吧!!!!

网友(2009-10-24):
以车代磨是可以的  但是你那个精度好象不怎么好达到啊

网友:
车,是无法办到的。只有磨

网友:
车恐怕是做不到了!

网友:
本资深已经潜水很久,今日不得振臂高呼!!有人可以用单主轴车床使用切断刀切断出来的端面平行度达到0.005毫米,本资深上有人头下有龟头,任切!

网友:
不得不跟进一贴,表示对追风的赌上自己两头的壮举致敬……
LZ,提出的问题,俺只能付之苦笑……要命的活儿啊…………

网友:
带背轴的貌似可以 !
没的的话你的突点怎么解决?
再平一到!!
貌似做出来你量的出来吗?

网友:
不知纵切数控能否达到?未试过。

网友:
本资深已经潜水很久,今日不得振臂高呼!!有人可以用单主轴车床使用切断刀切断出来的端面平行度达到0.005毫米,本资深上有人头下有龟头,任切!
引用 网友C:

支持追风,,壮士……
这种活双主轴的车床都难做得了。

网友:
看来大家都支持不用车呀   加工中心真的不能达到这个精度嘛??  不是说数控加工中心有的可以采用误差补偿嘛??   我只是记得好像在机电一体化上提过   不知是不是记错了 ??

网友:
你达到了,你就会被国家有管部门注意了,就发达了

网友:
车要这么高的要求呀
考虑下线切割

网友:
这机床太太太NB

网友:
比较恐怖,不知道换算成粗糙度算是多少了,平面度更没法说了

网友(2009-12-16):
不太可能要能做到我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