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炭钢发蓝问题

楼主(2007-09-27):
高炭钢在发蓝过程中很容易变红,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请指教!!

网友:
发黑---表面生成一层美观而具有防锈作用的较致密的蓝黑色氧化薄膜,有时也混称"发蓝"

当铁离子含量(超过2g/L)过多时,零件表面会产生红锈(沉积),
稀释

氧化膜呈红棕色
氧化剂过量;温度高于148C,发蓝至清洗的间隔时间长

网友:
1        零件表面生成白色附着物        发黑后清洗不良
2        表面发绿,下水后发红        水蒸发过多        适量加水
3        温度正常,表面发白        NaNO2含量过低
4        不生成氧化膜        发黑液温度低

网友(2008-01-06):
控制发黑温度不要太高,138度左右试试,
一般高碳钢不适合发黑,可以采用磷化,可以获得满意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