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Oi-MB系统执行M6Txx时,只有刀库转,不好换刀

楼主(2007-09-28):
求教.为什么法兰克Oi-MB系统执行M6Txx时,只有刀库转,不好换刀.

楼主:
是不是参数被改,还是什么,急啊!!!!

网友:
你这样编试试看:
T××;
M06;

楼主:
试了,不行.
是不是要换刀程序啊???

网友:
看看你设置的换刀程序吧!

网友:
有没有报警?找维修人员检查一下。

网友:
我们前几天也出现了,好象是个继电器没上

网友A:
我们学校Oi-MB的换刀用的是:M98P9000Txx

网友:
你哪个解决了吗?我现在机器也出现

网友:
机床参数该动的缘故
恢复默认就好了
说明书上有

网友(2007-12-10):
你好

做两行写就好了
    比如M6;
        T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学校Oi-MB的换刀用的是:M98P9000Txx

即使不用宏调用也至少应该从9001开始吧?

楼主请查看机床参数6071~6079,看哪个写着6,比方说6071,然后找加工程序中对应的9001~9009中的9001号程序(也可以直接从9001号程序看起,很容易看出哪一段是换刀程序),看程序是不是被人改了;如果没有改动,那你的换刀程序是不是走到一半停了下来?是的话,请从PMC下手,找到换刀过程对应的梯形图,看哪个信号没有接通导致程序无法继续往下走,比方说某个接近开关没有得电,再往硬件上下手,看是接近开关坏掉了,还是位置不对之类的……

网友(2008-09-08):
说明书上有``

网友:
可能是外部的热继电器,过载保护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