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把自己见过且认为有难度的折弯图纸放来看看

楼主(2007-09-28):
本人做了6年折弯,觉得死板枯燥了
想看看各种高难度的折弯图纸来提神
希望大家都传上来 互相赐教

网友:
请教仁兄

1.2mm镀锌板 4米长

网友:
这个折弯不好做。要做好几套模具。如果批量的话可以滚压

网友:
这张图纸怎么样

网友:
折弯摸具根本弯不到  4M长哦    不可能  你找个10年的师傅 给他10件来打样都弯不出来!~~

网友(2007-10-30):
这样的零件,最好去做型材

网友:
2楼的图,非常难啊........

网友:
5楼的,毛毛雨

5楼的,毛毛雨。弯管机拿下

网友:
请问各位折弯机的模具主要是考虑那些参数呢?

请问各位折弯机的模具主要是考虑那些参数呢?

网友(2008-07-30):
很有上进心嘛

网友:
这种应该不难呀,用CAD都可以展开的呀。PRO/E更简单了。但你最起码要告诉我非90度折弯的地方的尺寸。

网友:
请楼主多多指教

图1、为该所需折弯产品的流水线体,图2、为所需折弯的产品,请教其模具结构.

网友:
6楼想法不错!!

网友(2008-09-13):
折弯的刀不能折起两个90度,折的差不多了用模具在一折就好了,别的弯太简单了,那点难的看看,是折弯的就会干

网友:
两套模具能否弯出来呢?

请问楼主 :如题,两套模具能弯出来了吗?

网友:
我也拿张凳子座下来,学习学习吧

网友(2012-07-20):
折弯机可以折玩,我做了20年的折弯和冲床和工艺,激光,这个不难要买把薄的弯刀就行

网友:
12楼,你的想法用折弯机根本不能实现。首先是,折弯机工作,工件时要运动的,不可能同时折2边,用折边机还差不多。即使你用折边机,定位也成问题,即使定位解决,还有工件移动的干涉问题,必须要让2边的折边机能整体移动?综上,这个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用这个方案,钱花了,效率还没2个人用一台折弯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