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污泵用电缆选择,请教

楼主(2007-09-28):
想问问看,除了橡套电缆YCW系列,还可以用其它的电缆么?比如说pvc电缆?望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据我所知,潜污泵的电缆一般都是防腐橡胶的,主要是因为污水中的腐蚀成分比较高.

网友(2022-09-15):
可以找个电缆的厂家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