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零件合格标准

楼主(2007-09-28):
我们最近为日本加工一批零件,其中有一个孔的孔径公差为0到0.030,我们测量孔的尺寸为0.028到0.031,日本人判定为不合格,因为0.031已经超差0.001mm,测量工具为内径百分表和孔径校对规,不知道国家对超差能否判定合格方面有没有什么规定或标准?

网友:
这个  超了公差肯定就没什么好说了的吧  特别是跟外国的打交道了

网友:
我记得关于尺寸检验超差了肯定不合格。只有在粗糙度检验时,有一个16%的超差可判定合格的规定。

网友:
这个问题国际上也是争论不休,这本身就是测量不确定度的问题。个人看来,作为厂控标准应该以严格的标准加以控制。测量的结果应考虑不确定度。也就是0~0.030的公差,如果你的测量不确定度为0.005,那您的产品的测量结果应控制在0.005~0.025之间。这样就较难产生争议。

网友:
如果用是单件测量结果来判断,产品的实测值与理论极限值大于量具精度而且实测值公差范围内,产品就一定是合格的。
如果是批量产品的话,更客户更关注产品质量的稳定,通常用CPK值来评估。

网友:
一剑飘红讲的方法我也在用,而且是我当徒弟时候师傅传下来的,在我们这60---80年代人常用,但我一直没有找到依据.
1  就楼主提出的问题你首先要清楚与你合作的公司他的检验标准和接受标准
2  你可以与他们谈判,当然你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看是否让步接受,
3  是抽样检验的话,如果达不到要求说明你超差件太多,这可能是问题关键,还是报废超差件吧

网友:

兰羽飞矢的关点很不错,我们也是在这样做的,现在好象大多数企业都是这样的

网友:
根据零件公差0.030,安全裕度是1.8µ,而内径百分表的不确定度是2.5µ

所以选用内径百分表是不正确地,应该选用内径千分表

网友:
楼上的和4楼的对楼主帮助比较大,应该考虑一下。日本人是对的,我们中的很多人就是习惯了差不多的概念。看看一个常用的词,装配,日本人叫做组立。有人开玩笑说装配装装配配,组立一组就立,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对质量和日本人对质量的标准有差异,向楼主说的测量方法本身就不太合理,结果也就不是很可靠造成装配阶段可能要修配,而日本人完全按照公差来那么装配的时候应该是不用再修配了。欧美也都是这样的,用数据说话

网友:
本人正在教授互换性课程!同意8,4楼的意见!

网友:
楼主遇到的问题很多企业都遇到了

做为一个加工企业  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证产品质量  这个不光光是口头说说的

要做到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其中关键就是检验手段

统一标准的检验手段跟方法对于一个加工企业来就是等于把握住一个企业的生命

为什么要做标准化零件?为什么要统一测量  检测等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政策?

就是想让国内的企业有所以突破  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