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震动的原因及解决措施---请教

楼主(2007-09-28):
请问:新设计的机床安装后工作时产生的震动比较大,我只想到有两个方面:一是工作动力传递不合理;还有一个是机床工作频率不正确。请教各位大侠,还有其它原因吗?怎么解决?先谢了!

网友:
这很筒单,看看基脚是否稳定,电机螺丝拧紧没有.广

网友(2007-11-02):
调整一下切削三要素,或许能避免

网友:
我想知道是在车削加工时震动?还是空转时?
如果是车削时振动大都是因为刀具参数或进给量或车削速度不合适造成;
如果是空转就震动,最大的可能性在机床基础或安装找正有问题;

网友(2008-01-08):
机床的总重量如何?阻尼比?

网友:
如果不是设计和装配的问题的话,麻烦老兄注意一下机械共振原理。

网友(2009-05-19):
考虑了静不平衡、动不平衡和装配间隙了吗?

网友:
除了装配、大件的动平衡外,机床床体的刚度是否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