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BK+S具体指什么?

楼主(2007-09-28):
热处理:seamless cold draw and stress relieved(BK+S),这个是什么意思,最关键的BK+S具体指什么

网友:
请楼主把英文单词翻译成中文
此零件的原材料是什么牌号
(BK+S),估计是表面处理代码

网友:
应该是指:(BK)着色(黑)+A(S).硫酸阳极氧化

网友(2015-06-25):
BK处理,全称"baking处理",即烘烤的意思。指低碳钢(1215、1018、SUM24L)、中碳钢(S45C、S50C)进行“镍磷沉淀”、“无电镀镍”、“无电解镍”、“镀环保镍”、“化学镀镍”、“化学沉镍”、“镀化镍”后在真空炉内进行烘烤,从面提高表面硬度和镀层与基体的结合力的一种工艺。

该工艺是对低碳钢或中碳钢做表面处理,使其表面成为不锈钢,同时具有一定的表面硬度和耐磨性能。不但成本远低于不锈钢,而且表面硬度和耐磨性能优于不锈钢。经BK处理后表面硬度700~900HV,基体与镀层结合力较好,部品折弯90度镀层无脱落。

该工艺的重要特征是先镀镍磷,后热处理;这与传统的五金件先热处理后电镀的加工顺序恰恰相反。一些企业因为不知道有BK处理工艺,将五金件图纸上要求的镀化镍+真空热处理误解成渗碳淬火+镀化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