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更换工件,请教

楼主(2007-09-28):
大家好,我有一台液压半自动车床,加工法兰,每班的产量为2000件,谁能帮我设计一下在主轴不停止的情况下装卡工件(液压卡盘),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可以吧,我们单位在用拉管时能在主轴不停止是装卡

网友:
搞个自动上料系统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
哪位大侠能够说的详细点吗?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社区里有个夹具设计的资料可以看看,那里应该有不停车的夹具

网友:
如果要求精度高,可以用机械手进行自动装卸.+ B( o4 E( A# P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自己设计一个装卸机构,也可以让外面的厂家个设计一个,都算下来有10万怎么也下来了,这是是最贵的价格了,再高就不值了

网友(2007-11-04):
我看过在车外圆时,用两顶针,工人就是在主轴不停的情况下装卸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