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的扳弯,请教

楼主(2007-09-28):
有没有这方面的行家。我厂有10x30x1的方管30的面弯R17.5的直角,用手工弯管机弯的外测还可以,可内侧起皱。我想是芯棒有问题。不知芯棒怎么做。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
我们厂有的方管有的就是用手工弯管机弯的,大到25*50*1.2横向竖向都可以,主要是内模的中间起鼓才可以避免内侧起皱,明天我画个图给你看看。

网友:
对不起!明天不行,最近这几天我的经常去医院,过几天我再画。

网友:
试一试

芯棒上加个轮子,把内壁内压,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把内壁内压,行!
国度您好!好一段时间没见您了,身体怎么啦?没有大碍吧!我还记得您上次献血的事呢。

网友:
楼主可以将内芯做的比方管的内孔稍微小点,以能将方芯自如的放进管内就行。内芯可以用3块10mm长的方块组成,中间用强度很高的材料连接,以免在弯管过程中将连接块拉断。

网友:
老马哥您好!谢谢你还惦记着我,我身体没事,是我叔干活时伤到了颈椎昨天住进了医院,我得经常去看看。
献血人人都能做到,我只不过写了写我的一些感受,不足挂齿,只不过很可惜的是我今后可能不能再献了,他们说我的血不合格,我到医院验血结果没有问题,可能是鲜血的要求比较严吧。

网友:
我简单的画了一个图,不知你能不能看懂,也就是说折弯时必须让管内侧向里凹进去。

网友:
往里面灌沙子,两端封住,再弯行不行?

楼主:
这样内侧会凹进去了吧,我们厂用的是铜管,是做卫浴(浴巾环)一共4个90度弯头,不能内凹。

网友:
楼上的网友,加内芯用手动弯管机不是个很好的,最好用液压弯管机来操作。建议还是在弯管内芯上多用点心思。

网友:
内芯是不是也可以用排列紧密的拉簧,找弹簧厂特制一个比管内孔略小的方形拉簧,折弯后拉出弹簧即可,既可保证内外侧不内凹,成型美观,拉出内芯又比较容易,不过方形拉簧我没见过,不知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做模具的,可以联系吗?

网友:
内芯不能用拉簧的,弯管时内芯静止的,并且要承受很大的力量。要用方钢做表面淬火。

网友(2007-12-17):
能否联系到国度和老马。
我公司有如附件所示铝方管折弯(25.4*12.7*1.27加工,试了很多的折弯机都不行。
我们考虑是不是折弯模具方面来做,请问有高手做之方面厂家的吗.
如有请联系我
engineering@view-well.com,13530446801

网友:
看到您图纸了,弯曲半径可能是太小了,具体我还没有算。我们弯圆管(薄壁)最小半径为中心圆为1D,内圆还必须有消皱器(模具)。

网友:
中间加弹簧钢条或者沙子如何?

网友:
老马,我就在深圳,能否联系我
engineering@view-well.com
1353.4468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过的,往管里灌石膏填充就没问题了

网友:
如有这方面的高手,可联系我。
贵司作来料加工,或买你们的设计都可。
如你是自由职业,帮我设计了模具,可酬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过的,往管里灌石膏填充就没问题了

可否联系到你--黄仁忠先生.

网友:
如果要求圆弧光滑漂亮建议:
1.采用弯管机(手动液压均可.
2.将方管内注入加热铅水,弯曲圆弧后,将管加热倒出即可.

网友:
建议您到佛山澜石走一趟吧,哪里很多专业人士的。

网友(2009-09-15):
多学习,自己懂得太少。

网友:
内模做R30圆弧!

网友:
另外,两端夹头夹紧点!

网友:
自己懂得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