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为什么弯曲---请教

楼主(2007-09-28):
柴油机出现故障,在未抱缸,化瓦的情况下,什么原因使连杆弯曲,具体现象是什么?那些零件需更换,那些零件需仔细检查后才能使用?

网友:
我担心是连杆质量问题,建议选用标准配件或专用配件

网友:
和使用也有一定关系,如突然减掉负荷,转速瞬时提高,也有可能.检查大小孔平行度是否合格即可判断.

网友:
不知道是老连杆变形,还是新换的变形, 但一般说来都是连杆质量有问题,不能承受那些压力,离心力等的作用才造成变形的. 要更换正厂件.!!

网友:
查一下缸头是否漏水?

楼主:
缸头漏水会造成连杆弯曲,因为水是不可压缩的,另外,中冷器漏水进入机器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油锤、水锤都可以造成连杆弯曲变形,严重时可以损坏曲轴。
3 R) F* L# A( b+ [原因是有较多的水或油存在于气缸。5 {9 d3 N$ t) x$ y- M
一般发生在启动时。

网友:
正常情况下连杆是不会自行弯曲的,除非顶缸了;如汽缸内漏进了油、水、掉进东西(气门掉块、气门杆断裂)或者气门卡死在套管内就要顶缸使连杆弯曲了。多缸机如果某一缸供油量过大造成单缸负荷过重也许会使连杆弯曲,还有就是连杆的制造质量太差了。

楼主:
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会使气缸大量进入油呢,(应该是机油吧)排除机油加多的原因,我觉得即使有机油应该也会从排气管排出啊

网友(2011-04-30):
如果带增压的话,机油可能从增压器轴承泄露,进入压气机,流进气缸

网友(2011-06-03):
如果喷油器没有压紧的话会有机油漏入气缸;
气缸是有可能大量进柴油的,如果喷油器油嘴裂了就会使气缸内进柴油(我可是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