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激光切割问题

楼主(2007-09-28):
切割6mm碳钢时,
突然出现铁水泡,
在钢板表面鼓起,
请问怎么回事?

用的是东方的激光器,
功率1100W,
速度800mm/min

刚刚从事激光加工行业, 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
激光切断时应注意之事项

1. 焦点位置保持法: 激光切断时焦点必须在素材表面上,激光线的照射方向需朝向该面的法线方向,因此在切割立体曲面时,必须利用右图焦点位置保持装置,沿曲面移动焦点位置。

    2. 偏光所致的影响:激光对金属等高反射率材料的切断能力,受激光的偏光特性影响,一般以为入射角 θ不为 π/ 2时吸收率才因偏光而异,在通常的垂直入射不成问题。不过即使是垂直入射激光,大半也以θ接近 π/ 2的值入射。

    偏光方向控制得宜的话,可用为增高速度的方法,但在一般的金属切割不易使偏光沿进行方向,直线偏光在切割中会发生不均匀,切断断面形状会有些微变形。

    3. 加工物的支持法切断加工会发生比被加工物高温的浮渣、溅散物须以补充气体把浮渣喷向工件下方,故工件下方不能被工作台面直接支持,需预先浮起,因加工力不直接施加于被加工物,需要适称的工件支持方可。

网友:
上面给出的注意事项你先看看,特别是第二条有可能是产生你所说的问题的原因。
仅供参考,如果不是以上问题所致,只有等行业里的高手来解答了。

网友A:
天气对切割研究很深吗?

楼主:
请问是焦点位置不对的影响可能性大,
还是光不垂直的影响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气对切割研究很深吗?

很浅很浅,不过是感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焦点位置不对的影响可能性大,
还是光不垂直的影响可能性大?

我现在回答不了,真不好意思。因为我用的很少。盼等社区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氧气压力是多少
材料表面有锈吗

楼主:
压力大约0.15MPa,
表面有锈

网友:
我觉的你把切割的面 照片传上来 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网友(2008-01-13):
800mm/min
我还以为你是800米呢
南京的机器本身就垃圾
   切割2毫米你才跑1米多
我都可以跑十米  。你这问题跟你的焦点和功率有关

网友:
只要有锈,就容易产生气泡.特别是厚板,容易产生气泡;在切割厚板过程中容易产生,也有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引起的
1.切割引线太小引起的,(引线位置在不容易散热的角落)
2.打孔时间太短(打孔没有完全透,就开始高压切割,没有切透引志的爆孔)
也有可能是机器没有问题,上面的设置也没有问题,可以调切机器的占空比,占空比的大小对切割过程中所产生爆孔也有影响.

  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