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轮钓钩锻造后的热处理工艺,求助

楼主(2007-09-29):
小生拜求滑轮钓钩锻造后的热处理工艺,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滑轮钓钩零件用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
一般是正火-----调质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点,可是我想再劳繁大家一下:滑轮钓钩在国内尽多的使用什么样的材质?
                                 具体的热处理工艺是什么?也就是说具体的温度要求!!
                  还有,如果使用45号钢,它的热处理工艺是怎样的?
由于急需此方面的知识技能,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45号钢

小弟这有两套热处理方法是对紧固部件螺母之类的东西一般是用正火860  1min/mm,  如果需要耐磨的话就用淬火860    回火540
不同的工艺会使同一种材质有不同的性能

网友:
滑轮钓钩

这东西是吊车上面的那个钓吧,那强度应该很高才对,材质我知道强度高的SA336F91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复!!
我们对挂钩的的要求是:宁直勿断.也就是让其达到一定的韧性程度及其延伸率.国内通常采用20号钢16Mn,20Cr 的材质,对其采用怎样的热处理工艺?
如采用45号钢也同样达到20号钢的机械性能,应采用怎样的热处理方式?

楼主:
希望各位大侠鼎立相助!!~~
我公司急于对这个问题的解决!~~

网友:
1精铸
2模锻

建议模锻

楼主:
就是模锻,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种产品锻造完之后的热处理工艺!!
拜托了~~

网友:
吊钩是起重设备零件,安全因素成份比较大,没做过,不敢乱说
吊钩应是标准件,可外购
到锻造、热处理 版块去看下

搜索" 锻件 锻造 锻后热处理 ", 搜索方法点击"全部文献"

楼主:
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帮我解决这一难题.
我都快要抓狂了!~~~

网友:
锻后余热调质较好。如需详细可回yuhaishen053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