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齿隙问题

楼主(2007-09-29):
大家好,问个问题,一个步进电机沿着一个方向转动时会因为齿隙的原因出现空走的现象吗?
是不是只有改变方向时才出现因为齿隙的原因出现空走的现象?

网友:
沿一个方向转动时不会出现空走,改变方向时由于齿轮的齿侧间隙的原因会产生空走现象。一般通过脉冲补偿或者机械消除间隙的方法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