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铝焊接一般采用什么方法啊

楼主(2007-09-29):
铜铝焊接一般采用什么方法啊?
请教一下啊

网友:
楼主好!
可采用氩弧焊,摩擦焊等焊接方式。

网友:
楼主应说具体点,什么工件,多大尺寸,最好附示意图或图纸,焊后应用场所,比如是导电用还是作为强度连接?这样大家才好给你回答!

网友:
搅拌摩擦焊

现在搅拌摩擦焊可以解决铝合金的所有焊接难题,....

黄河湃 -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一下“万能51”可以进行焊接,这是一种低温钎焊的方法。这种焊材是在179度进行焊接的。

网友B:
具体是什么铜,铝焊接呢?是铜、铝线对接?还是铜、铝片焊接? 如果是铜铝线对接,那用冷焊机是最好的,15秒就能焊接好,不用电及任何辅助材料的。方便,安全。

网友C:
铝合金都氩弧焊的
铜铝不知道可焊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都氩弧焊的
铜铝不知道可焊不?

    大家可能对于焊接的信息只局限于机械类社区了,其实更加应该去焊接论坛了解一下的,从去年开始铜价的疯狂上扬导致出现了很多铜铝焊接的厂家和维修点,针对此焊接难题,我们早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技术调整,我们可以采取M51低温钎焊配和M51-F焊剂,一般氧乙炔就完全可以操作,如果是小件可以电烙铁进行焊接!

网友:
跟我公司联系 铜铝焊接最新技术可用钎焊 焊接温度在420-490度

网友:
8,9楼大侠,欢迎您的到来!
希望你们多从技术及实际操作的角度来帮助大家,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2007-11-17):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什么铜,铝焊接呢?是铜、铝线对接?还是铜、铝片焊接? 如果是铜铝线对接,那用冷焊机是最好的,15秒就能焊接好,不用电及任何辅助材料的。方便,安全。

qm铜线和铝线的焊接,
我们用的是在天津买的
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可能对于焊接的信息只局限于机械类社区了,其实更加应该去焊接论坛了解一下的,从去年开始铜价的疯狂上扬导致出现了很多铜铝焊接的厂家和维修点,针对此焊接难题,我们早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技术调整,我们可 ...

M51最少也是1公斤以上才买吧?

网友E(2008-05-14):
电压差腐蚀的问题

请问一下各位专家,铜和铝的焊接决绝了,焊接以后的电压差腐蚀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焊条价格是多少啊?

网友E:
请问一下美国M51--铜铝焊条哪里可以卖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各位专家,铜和铝的焊接决绝了,焊接以后的电压差腐蚀的问题如何解决..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

网友:
美国M51的焊接强度如何??  铜管和铝管焊接的话可以打多少压力???

网友:
M51的焊接强度???

焊接2MM的铜线和铝线的话拉力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现在铜和铝的焊接容易,关键是焊接以后的电极电位差引起的腐蚀是个难题..我焊接过几个产品试验,一开始很好,放几天后,焊缝变黑了(腐蚀)

网友:
原电池的原理,产生电化学腐蚀,这也是铜铝连接存在的问题
但是前提条件是必须有水之类的介质的参与才会发生
个人建议使用表面密封的方法,隔绝焊接面与外界的接触

网友:
另外,也可以用表面处理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将铝镀铜后,再一起镀镍或镀锡

网友(2008-07-02):
引用 网友D:

    大家可能对于焊接的信息只局限于机械类社区了,其实更加应该去焊接论坛了解一下的,从去年开始铜价的疯狂上扬导致出现了很多铜铝焊接的厂家和维修点,针对此焊接难题,我们早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技术调整,我们可 ...

我们要捍卫机械社区的地位!

网友:
铜铝线的焊接图片

网友(2008-09-24):
摩擦焊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该问题关注中, 主要是腐蚀!

现有经历: 铜(C1010)铝(A1060)用的高温钎焊,热源乙炔火焰! 焊接温度大于400.焊接材料:进口.单价1000元/公斤.强度大于铝材的强度.

网友(2008-11-16):
给大家推荐一种新的铜铝焊丝,sealeg120铜铝焊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美国M51--铜铝焊条哪里可以卖到

sealeg120铜铝焊丝具有润湿时间短、焊接迅速、焊点光亮、饱满、可靠、焊后无残留、无腐蚀等优点,得到广大变压器、电机、整流器、电磁炉等生产厂商的认可,性能优于51,价钱适中,在焊接铜线和铝线,铝线和铝线电烙铁就能完成,大件用气焊效果也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想这种方法可行,就是成本要高一些了,有点麻烦,不如直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