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用的加工钢件刀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07-09-29):
数控车用的加工钢件刀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什么型号i?你是问什么材料?

钢件还分普通钢,不锈钢等

楼主说清楚点,大家会给你一个答案

楼主:
普通钢,最多是40CR,主要是45#

网友:
刀片材料用YT15,不知楼主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

YT15或YT5的都可以,

楼主(2007-11-17):
数控车用的装夹刀片
材料TN60

网友:
楼主的问法有问题,二楼已经说过了.

选择车刀首先是根据被加工材料确定车刀刀片的材质,其次才是根据具体加工内容选择刀片型号,再次才是根据你对刀片寿命和服务质量等要求选择刀片品牌.

网友:
T110204-24Ns530车刀刀片车45钢40Cr,刀片加工工件数量质量及刀片寿命都比较好。

网友(2008-01-30):
不知冰雪说的哪款刀片是什么品牌的啊?

网友:
NS530好像是东芝的材质

网友:
车削钢材的数控刀片,如果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原因,使用金属陶瓷材质是最好的选择,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耐冲击,强劲的断续切削不适用,超大切深超重力切削不适用(单边切削深度起码6MM以上,进给0.3以上),机床刚性差,切削线速度太低也不适用.

   不以牌号,就以材质分数控刀片基本上就以下几种以硬度排位)

1CD(聚晶金刚石)
刀具中硬度最高的东西,只能切削非钢件类材料,铜\铝\塑料之类的,准确来说不能切削含碳的材料,因为金刚石本身就是碳,切削含碳的钢材会被亲化

2:CBN(立方氮化硼)

硬度仅此于金刚石的家伙,硬度非常之高,专用切削淬火后的高硬度钢件(HRC45度以上到HRC70),硬质合金等.高速钢做的白钢刀可以随便拿来当工件车着玩 不过切记不要用来切削硬度过低(HRC 40以下)的钢材,否则比最普通的刀具都不耐用

3:陶瓷(这个比较少见了,这里不多说,我也没用过)

4:金属陶瓷(有带涂层和不带涂层)

  此材质是现时加工钢件最适合的材料,可以承受很高的温度\线速度\在非强力断续切削\非超大切深超大进给时使用最好,优点比合金的刀具要便宜.不带涂层的金属陶瓷刀片适合干切削,湿切削时会大大降低刀具的寿命.湿切削时建议采用带涂层的金属陶瓷刀片来提高刀片寿命.

5:合金

  这个类型是最常见品种,也是最通用最繁复的,有超微粒的\有披着各类氮化物,氧化物涂层的,有各种不同成分合金比例的.合金是数控刀具上面耐冲击最好的材料,所以一些大正前角刀片,无论车钢车铝都要用合金制造,使用金属陶瓷是不可以制造大前角的刀片(20度以上)的,刃口的耐冲击太低

网友(2008-06-14):
寻求刀具

加工淬火后的高速钢该用什么合金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