硫化机用液压系统,这个原理可行否?

楼主(2007-09-29):
这是硫化机用液压系统,保压时间最长6小时,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原理可行吗?

网友:
要蓄能器干啥用的,如用来保压,那上边的单向阀的方向不对蓄能器的压力油放不出来,把你的图给贴出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画了一张图,不知道怎么上传?请教!

楼主:
蓄能器想用来充压,因为保压时间过长,液控单向阀会有泄漏。如果不用蓄能器的话,怎么进行长时间的保压呢?

网友:
电机功率太小;
夹紧缸达不到10T;
夹紧缸要是要求同时动作,一个回路就够了;
不管用什么缸,推和拉力1:5不用减压阀是做不到的;
顶伸缸由两台泵控制,压力不一样的话会有干扰;
单作用活塞缸另外一腔要接回油防吸空,要么干脆用柱塞缸---可你的图又不象;
回油最好有2公斤单向阀做备压;
不知道你的泵能力大小,能否满足柱塞缸流量和压力要求;
工作环境是怎样的?不需要加热器?

楼主:
我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原本采用恒功率的柱塞泵,但是成本较高,所以采用双泵;
因为顶伸缸的速度较快,需达到12mm/s,因此大流量叶片泵控制顶伸缸。
夹紧缸的油路是指定双油路,工作方式是由两条夹紧缸同时夹紧,然后由顶伸缸同时举起工件和两条夹紧缸。
随后的工作是保压加热。小缸的速度没有严格要求。
我是想通过齿轮泵(21Mpa)供给蓄能器能源。
那请教5楼的高手如果用单柱塞泵能否满足流量变化要求呢?
工作环境没什么特殊性,且不需加热器!

楼主:
补充说明:
顶伸缸在上升过程中推力很小,仅需8.5T

网友:
把蓄能器接在液控单向阀和液压缸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夹紧,那么高压泵就先打压,这个时候高压油就通过蓄能器进入顶升缸,顶升缸开始向上运动,是否允许?由于此时顶升缸没有接触工件, 顶升缸没碰到工件之前,系统压力都会很低,此时夹紧缸能否动作?
如果用柱塞泵,推荐用恒压恒功率变量泵。
另,回油过滤器最好带有旁通单向阀,防止回油压力超高影响系统性能、击破滤芯。

网友:
硫化机是粘皮带的吗?保压是关键,把蓄能器接在液控单向阀和液压缸之间,类似系统我看过,效果不错,对泵要求不高,成本低

网友(2007-11-09):
将单向节流阀放在液控单向阀和电磁阀之间不好,应将单向节流阀放在液控单向阀和油缸之间.

网友:
aa

这是某硫化机公司实际使用的液压原理图,

网友:
日本三菱硫化机 中 保压是靠 一个气驱液泵来保压、补压的,而这种气驱液泵就是我们德国MAXIMAOR的,上海有分公司:
www.maximator.cn    具体你可以联系我: 021-58682266-315   石  qq:342237564     相互学习、交流.

网友:
哦 国内 桂林橡胶机械厂 是我们的客户.

网友:
更改后的图面

你用高低压是对的...不过底压最好是用电磁式的(看的你的动作来定,长时间动作,马达不断电的情况下,建议用电磁式)减轻马达,油泵的负载,高压用两段也是正确的...建议用C6的a一段压力,b二段压力(一段压用小缸夹紧,二段压用大缸加压)如果两支小缸是平行的话没必要用A,B液控单向阀(倒吊的话那就要用A,B液控单向阀)大缸是柱塞缸靠自重下来的,回油最好是独立!切记不能经过冷缺器哦!保压时间过长...用点子式压力开关做补压好点!很准!我个人觉得没比要用蓄压器!以前为个人观点...有问题QQ交流!QQ:77924368

网友(2010-02-22):
我有一种气动增压泵,可以直接回避掉蓄能器的打压过程,  它可以自动打压,保压.
要资料的给我邮件.

网友(2022-04-27):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