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圈选何种材质才不会压伤加工表面?

楼主(2007-09-29):
我现在做夹具,需要开口垫圈,垫圈直接压贴加工表面。
请问我的垫圈选何种材质才不会压伤加工表面?
谢谢。

网友(2007-11-15):
这可能有点困难,开口垫圈一般选用硬度高,弹性强的材料,你如果担心压伤加工表面最好加一个平垫圈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你可以在开口垫圈下面垫一个材质软一些的平垫圈!

网友:
用紫铜垫圈和像胶垫圈试试

网友(2011-04-02):
加个平垫圈.我想是个最简单的方法了啊